[技术问题解答]
新手求助!KL46Z必须按住复位键接电脑才有反应,且无法识别opensda端口

楼主(2016-04-22):
昨天刚拿到这块板子,一开始用USB接通电脑后板子指示灯能闪烁,后来安装P&E驱动,上电后能识别端口。后面尝试按照网上的教程直接下程序到板子,几次都没有反应。后来尝试时开发板接上电脑无反应,只有按住复位键接通电脑时指示灯才闪烁,且这时电脑只能识别盘符,无法识别端口了。请问这时什么情况?

网友A:
我的KL46Z也是这个样子,按照说明把.SDA文件复制进去再次拔插USB什么情况也没有出现。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KL46Z也是这个样子,按照说明把.SDA文件复制进去再次拔插USB什么情况也没有出现。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

去网上搜索一下这块板子的固件升级,有个跟这块类似型号板子固件升级的帖子
我按照这个帖子的方式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