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两个电阻加一个电容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6-04-22):
如图所示,这两个电阻加一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
刚放上来,不好意思

网友A:
为什么版主@mmuuss586问完后没有回答?我也想知道答案,请指点,谢谢!

因为是治疗脑壳大夫!…而不是小儿科大夫!你地明白?…哈哈

网友:
电容的作用有滤波、耦合、旁路、去耦的功能
从图来看,是想要平滑稳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