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求助:I.MX6录音成功,但是录音文件播放无声音

楼主(2016-04-22):
问题描述:前段时间移植了WM8960至IMX6上,声卡播放功能正常,但是录音功能不正常。
具体描述:执行arecord -d 10 -f cd luyin.wav,得到luyin.wav文件,播放无声音,通过串口可以看到录音时的出错信息,见图1.
备注: alsamixer已经调过了图1
图声卡信息

情况:
板子:自制
系统:sabresd,linux3.0.35

图1

图1

网友A:
目测,电源管理芯片驱动有问题,但不清楚是否是这个原因导致音频工作不正常......

网友B:
log不是有提示设置clock失败了吗

网友C:
1  判断驱动在配置时gpio是否配置完全
2 该给的电源是否给了, 特别是上电要复位的,时间是否够
3 还有有可能硬件会漏焊部分小元件

不要问我问什么说这么多废话, 被坑过 而且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主要注意2 和第3点 硬件挖坑软件措手不及

楼主:
已经调通了,录音功能无法使用 主要是移植的imx-wm8960程序有点小问题,后来修改过来了,和log错误信息无关。
log错误信息:使用arecord指令之后,有一定的概率会导致系统的regulator出现问题,
跟踪下去,主要是无法设置相应的soc电压,不知道是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