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EEPROM使用方法

楼主(2016-04-22):
uint32_t pui32Data[2];
uint32_t pui32Read[2];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EPROM0);
EEPROMInit();
pui32Data[0] = 0x12345678;
pui32Data[1] = 0x56789abc;
EEPROMProgram(pui32Data, 0x400, sizeof(pui32Data));//写入
EEPROMRead(pui32Read, 0x400, sizeof(pui32Read));//读取

有个问题
1.EEPROMProgram(uint32_t * pui32Data, uint32_t ui32Address, uint32_t ui32Count)
我看到德仪论坛上有人的代码申明的数组是unsigned long Data[2]和unsigned long Read[2],ui32Count需要是4的倍数。
是不是只要数组长度是4的倍数就行,定义的数组是char还是long还是int都无所谓?但是编译的时候会有警告。
如果同样用
unsigned char data【4】={0X12,0X34,0X56,0X78};EEPROMProgram(data, 0x400, sizeof(data));  与
uint32_t pui32Data[1]={0x12345678};EEPROMProgram(pui32Data, 0x400, sizeof(pui32Data));
在地址内保存是否都是如图:

网友A:
建议尽量按uint32_t读吧,毕竟是32位的处理器,可能会更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尽量按uint32_t读吧,毕竟是32位的处理器,可能会更方便一点

按8位读,有警告,不处理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8位读,有警告,不处理会有什么问题吗?

没试过,官网应该有针对tiva系列的arm或者gcc编译器相关的资料,里面应该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官网应该有针对tiva系列的arm或者gcc编译器相关的资料,里面应该有说明。
...

在TI官网哪里能找到这些资料,为什么我都找不到什么案例代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TI官网哪里能找到这些资料,为什么我都找不到什么案例代码的

例程都在tivaware里,我上面说的那个资料在ti的wiki里应该能找到

网友B:
直接去官方的库说明手册中看看,看看那个参数的原型是什么就知道了。按照原型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去官方的库说明手册中看看,看看那个参数的原型是什么就知道了。按照原型走。 ...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程都在tivaware里,我上面说的那个资料在ti的wiki里应该能找到

好的

网友C:
这个先确定该E2PROM的读写操作方式的,在采用相关的总线来设计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