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单片机PWM断续问题

楼主:
我的单片机程序中,大约每隔100-500us变一次频率和占空比,然后得到的驱动信号就如图所示了……请问如何解决
上边是放大后的看不出什么问题,下边是缩小的,可以看出有一些间断,我调整频率和占空比的时候是需要调就调,没按照什么原则来,请问是不是调的时候有什么条件可以防止这种问题发生?

楼主(2016-04-23):
我试了下这个情况:周期PR2设置为0x0280(25K),然后占空比为PR2*0.4,然后就断续
但是改为0x0320(20k),然后占空比PR2*0.4,就没事
如果在25k的时候占空比设置为PR2/2-0x0010,就没事
但是在上述没事的时候,进行实时调节,就又断续了……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定时器溢出来输出PW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溢出来输出PWM吗

应该是的,就是TMR2和PR2匹配,一个周期过了,但是我这个奇怪的是,一小段时间内是没问题的,如上图,但是每隔一定的ms,就有一段全是0……

网友B:
LZ,你这个应该是示波器采样频差造成的错觉。你可以打开频率参数看下。

经常看到有人用慢速扫描看快速的PWM或方波信号,由于采样频差,出现断续的错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这个应该是示波器采样频差造成的错觉。你可以打开频率参数看下。

经常看到有人用慢速扫描看快速的PW ...

请问怎么看呀?我用的是RIGOL示波器,不过25k 0.5占空比的时候没有断续。
求教如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这个应该是示波器采样频差造成的错觉。你可以打开频率参数看下。

经常看到有人用慢速扫描看快速的PW ...

PWM频率20-25K对于示波器来说很高么?示波器能调快速扫描和慢速扫描么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然后改变周期后现象消失,跟原厂说,原厂说不可能,难道真的是示波器造成的错觉?楼主用的是什么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