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F单片机PWM断续问题

楼主(2016-04-22):
我的单片机程序中,OC1作为PWM,大约每隔100-500us变一次频率和占空比,然后得到的驱动信号就如图所示了……请问如何解决

下边是放大后的看不出什么问题,上边是缩小的,可以看出有一些间断,我调整频率和占空比的时候是需要调就调,没按照什么原则来,请问是不是调的时候有什么条件可以防止这种问题发生?

楼主:
我试了下这个情况:周期PR2设置为0x0280(25K),然后占空比为PR2*0.4,然后就断续
但是改为0x0320(20k),然后占空比PR2*0.4,就没事
如果在25k的时候占空比设置为PR2/2-0x0010,就没事
但是在上述没事的时候,进行实时调节,就又断续了……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