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207串口中断老是被定时器干扰

楼主(2016-04-22):
我开了三个定时器,串口采用中断接收数据,但是数据有时会出错,但是我把三个定时器关了就没问题了。
请问怎么设置stm8的中断优先级?我尝试进入串口中断后关掉三个定时器接收完毕后再打开,没用,求支招

楼主:
问题解决了,因为串口中断的优先级低于定时器,所以老是被定时器打断,调整优先级后,问题解决

网友A:
中断用的多,就得考虑优先级问题了

网友B(2017-05-25):
优先级问题吧,我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