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采集频率方波,方波的电压值太高想转换成3.3V

楼主(2016-04-22):
如题!想把5V方波信号转换成3.3V的方波信号接入STM32的一组定时器,正好四组信号,是不是正好使用1个定时器的4个通道呢?

网友A:
STM32  有些可以直接接入5V的,不放心再加个电阻接进去,  计算方波频率  PWM输入模式不可以四个通道同时接四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  有些可以直接接入5V的,不放心再加个电阻接进去,  计算方波频率  PWM输入模式不可以四个通道同时接 ...

我看了有些管脚耐压是5V,但是就是有点怕,所以还是接电阻吧,这4路信号全是50%的方波,没有PWM,所以应该可以直接用一个定时器的4路吧

网友B:
可以TIM1_CH1、TIM1_CH2、TIM1_CH3和TIM1_CH4同时测四路方波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有些管脚耐压是5V,但是就是有点怕,所以还是接电阻吧,这4路信号全是50%的方波,没有PWM,所以应 ...

只是计脉冲数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TIM1_CH1、TIM1_CH2、TIM1_CH3和TIM1_CH4同时测四路方波频率

刚看数据手册,TIM1的通道能耐5V电压,TIM2的通道不行,我的TIM1已经通道复用成USART了,那我要用TIM2的话就得加分压电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计脉冲数是可以的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5V 的方波信号驱动能力强吗,串个电阻就能和stm32相连了

网友D:
用3.3V稳压二极管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3V稳压二极管可以做

具体怎么做呢?我是个小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 的方波信号驱动能力强吗,串个电阻就能和stm32相连了

那电阻是随意串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电阻是随意串吗?

这样就可以

楼主:
那限流电阻应该怎么选择呢?数据手册写的是总电流不超过25mA,但是我不只使用一个I/O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