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有没有直接用锂电池供电的单片机?

楼主(2016-04-22):
18650锂电池电压变化在2.5v和4.2v之间,当然下限电压可以限制一下,有没有直接用锂电池供电的单片机?
有哪些型号,如果不能,是升压好呢,还是降压好呢?

网友A:
宽电压的应该都行的吧?

网友B:
很多单片机都可以直接用锂电池供电

网友C:
比如STC的W系列,电压范围:5.5V到2.4V。

楼主:
主要是想做一个太阳能跟踪,之前做的是用光敏电阻做跟踪,然后通过cn3063给锂电池充电,做了一个太阳能灯;想升级一下,用单片机什么天文算法,这些正在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做一个太阳能跟踪,之前做的是用光敏电阻做跟踪,然后通过cn3063给锂电池充电,做了一个太阳能灯; ...

基本上3.3V可以工作的都可以,不过尽量选择低功耗的芯片

网友E:
stm8l的片子支持1.65v~3.65V

网友F:
升下电压是不是更稳定点。

网友F:
升压比降压可以减小体积。

网友G:
单节干电池都可以。 1.2V

升压呗

网友H:
电池供电,你应该选择功耗比较低的单片机

网友I:
2楼说得对

网友D:
宽电压的不一定低功耗

楼主:
手头有stc89c52rc和stc12c5a60s2,正准备做一个最小系统,然后场效应管驱动步进电机。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