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金升阳电源模块发热

楼主(2016-04-22):
使用LS05-15B05SS的电源,负载是最大负载的50%(524mA),工作15分钟后,用温度枪测的局部温度有62℃,不知道这现象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用不用加散热措施?

网友A:
这个没有问题,你的驱动能行吗?

网友A:
感觉太热,价格散热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太热,价格散热片试试看。

是有点儿热啊,但是模块是开放式的,看的没法放散热片!空间很小。。。。

网友B:
只要不影响其他性能,就是正常的。

网友C:
这个转换温度肯定高

网友C:
不影响负载能力就没事。

网友D:
这有篇关于模块发热的帖,供参考: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E7%83%AB%E6%89%8B

网友E:
电源模块发热较严重,且易出现干扰

网友E:
高温对电源模块的可靠性影响极其大

网友F:
电源散热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F:
只要不影响效率就行。

网友G:
这样散热很正常的。

网友G:
可以加个散热片试试看的。

网友H:
之前用过   感觉还好   就是感觉接口能再做好一些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可以加个散热片试试看的。

其实可以不用加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样散热很正常的。

电源本来就是转换效率需要散热的

网友:
60+很正常的温度的。

网友:
电源转换需要消耗一定的热量的。

网友J:
DCDC耐热性还是比较厉害的。

网友J:
有些发热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