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新人求MDK5.17新建串口通信例程

楼主(2016-04-22):
RT,请问RTE里边该勾选哪些?options for target里面又该如何配置?
初学者感觉到好混乱啊,
自己弄了好些天搞不懂,请求方法,万分谢谢!!!

网友A:
就配置来说,两个地方:
1. 在图222.png里面,勾选CMSIS Driver->USART (API)->USART,再勾选Device->DMA和Device->GPIO
2. 在工程文件中打开文件RTE_Device.h,并在文件的“Configuration Wizard”模式下选择USARTx,即使能这些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