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678 DDR3调试

楼主(2016-04-22):
大家好~有关于DDR3的问题请教
自己画的TMS320C6678,在调DDR时出现下面的问题
DDR3 Memory Controller Status Register 中
read DQS gate training has timed out
Read data eye training has timed out
有没有同行碰到过或者了解过,请问下怎么解决?

网友A:
没相关经验   支持一下

网友B(2016-12-08):
自己画的电路板是最小系统吗?可不可以不用fpga直接用usb与DSP通信?

网友C:
6678的调试DDR3?

网友C:
两个DDR3的通信速度应该很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