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ucos III 任务创建和消息,定时器调用

楼主(2016-04-22):
  1. #include
  2. #include
  3.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04C)

static  OS_TCB   AppTaskStartTCB;
static  OS_TCB   AppTaskConfigTCB;
static  OS_TCB   AppTasktestsemTCB;
static  CPU_STK  AppTaskStartStk[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static  CPU_STK  AppTaskConfigStk[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static  CPU_STK  AppTasktestsemStk[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OS_SEM  testsem;
OS_TMR  MYTIMER1;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static  void  AppObjCreate          (void);
static  void  userTaskStart         (void);
static  void  userTasksem           (void);
void MYCALLBACKFUNCT(void *p_arg) ;

  19. CPU_FP32 AD_value_1,AD_value_2;
  20. CPU_INT16U ADC_ConvertedValue[2];

  21. int main(void)
  22. {
  23.     OS_ERR  err;

    BSP_IntDisAll();

    OSInit(&err);
    ADC1_CH6_DMA_Config(ADC1_DR_Address,ADC_ConvertedValue);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OS_TASK_PTR   )AppTaskStart,
                 (void         *)0,
                 (OS_PRIO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CPU_STK_SIZE  )AppTaskStartStk[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OSStart(&err);

    (void)&err;

    return (0);
}

  48.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49. {
  50.     OS_ERR      err;

   (void)p_arg;

    BSP_Init();
    CPU_Init();

    BSP_Tick_Init();

    Mem_Init();
    Math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BSP_LED_Off(0);

#if (APP_CFG_SERIAL_EN == DEF_ENABLED)
    App_SerialInit();
#endif

    APP_TRACE_DBG(("Creating Application kernel objects\n\r"));
    AppObjCreate();

    APP_TRACE_DBG(("Creating Application Tasks\n\r"));
    AppTaskCreate();

    while (DEF_TRUE) {
        //BSP_LED_Toggle(0);
        OSTimeDlyHMSM(0, 0, 0, 10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
}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
     //BSP_LED_Toggle(1);
  OS_ERR err;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ConfigTCB,
                 (CPU_CHAR     *)"user task Start",
                 (OS_TASK_PTR   )userTaskStart,
                 (void         *)0,
                 (OS_PRIO       )APP_USER_PRIO_3,
                 (CPU_STK      *)&AppTaskConfigStk[0],
                 (CPU_STK_SIZE  )AppTaskStartStk[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  //???í?ó???????í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testsemTCB,
                 (CPU_CHAR     *)"user sem Start",
                 (OS_TASK_PTR   )userTasksem,
                 (void         *)0,
                 (OS_PRIO       )APP_USER_PRIO_4,
                 (CPU_STK      *)&AppTasktestsemStk[0],
                 (CPU_STK_SIZE  )AppTaskStartStk[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  //???í?ó???????í
   }
OSSemCreate( &testsem,
             "my testsem",
             (OS_SEM_CTR)0,
             &err);
if(err != OS_ERR_NONE)
{
;  //???í?ó???????í
   }
   OSTmrCreate((OS_TMR *)&MYTIMER1,
               (CPU_CHAR *)"TIME TEST",
               (OS_TICK ) 0,
               (OS_TICK ) 10,
               (OS_OPT  ) OS_OPT_TMR_PERIODIC,
               (OS_TMR_CALLBACK_PTR ) MYCALLBACKFUNCT,
               (void * )0,
               (OS_ERR *)&err );
   OSTmrStart((OS_TMR *)&MYTIMER1,
              (OS_ERR *)&err);

  138. while (DEF_TRUE) {
  139.

  140. //  BSP_LED_Toggle(2);
  141.         OSTimeDlyHMSM(0, 0, 0, 100,
  142.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143.                       &err);}

  144. }

static  void  AppObjCreate (void)
{

}

static void userTaskStart(void)  //???????????è???????©???÷
{
OS_ERR err;
CPU_TS ts;
while(DEF_ON){                         //?????????????????·?

OSSemPend( &testsem,
        10,
        OS_OPT_PEND_BLOCKING,
        &ts,
        &err );
if(err == OS_ERR_NONE)
{
// ;  //???í?ó???????í
BSP_LED_Toggle(1);
   }

  163. }

  164. }

  165. static void userTasksem(void)  //???????????è???????©???÷
  166. {
  167. OS_ERR err;
  168. // BSP_LED_Toggle(3);

while(DEF_TRUE){q
               BSP_LED_Toggle(4);
             OSSemPost( &testsem,
                        OS_OPT_POST_1,
                          &err ) ;
           if(err != OS_ERR_NONE)
                  {
                           ;  //???í?ó???????í
                     }
             OSTimeDlyHMSM(0, 0, 0, 10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
}

void MYCALLBACKFUNCT(void *p_arg)
{

BSP_LED_Toggle(2);

}

网友A:
void MYCALLBACKFUNCT(void *p_arg)
{

BSP_LED_Toggle(2);

}这么复杂到最后还是个闪烁。

网友B:
这个ucos iii的移植方法不同就会导致占用资源不一样

网友C:
回调函数如何应用呢,最长定时多长时间呢?

网友D:
这种结构化程序,在处理复杂大型问题的时候用起来更方便点。

网友:
创建任务是ucOS 学习的重要一步,学会了创建任务,才能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