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 M4上 VCOM _ HID的方案

楼主(2016-04-22):
想在 M451上VCOM的代码上加上 HID, 即在 PC端认出 COMx 之外, 还能当 HID mouse 使用, 求指点?

我可以把 两个 HID (mouse + keyboard)放在M4上, PC上都可以用, 但是把一个 HID 和 VCOM放在一起, PC上只人到了 VCOM, 而没有 HID, 求解?

楼主:
如果按照一下配置, 那么可以认到 mouse/ keyboard, 并能使用, 但是 VCOM部分则是
<<该设备的驱动程序未被安装。 (代码 28)没有为设备信息集或元素选择驱动程序。
若要查找此设备的驱动程序,请单击“更新驱动程序”。。>>  而且是两个VCOM, 而本来应该是一个VCOM才对的.
看下图

求解????
/*!<USB Device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gu8DeviceDescriptor[] =
{
    LEN_DEVICE,     /* bLength */
    DESC_DEVICE,    /* bDescriptorType */
    0x10, 0x01,     /* bcdUSB */
    0x00,           /* bDeviceClass */  --------------------------------------------------- 因为是复合设备, 此处必须为 0x00 ,  原来 VCOM的例程上为 0x02
    0x00,           /* bDeviceSubClass */
    0x00,           /* bDeviceProtocol */
    EP0_MAX_PKT_SIZE,   /* bMaxPacketSize0 */
    /* idVendor */
    USBD_VID & 0x00FF,
    (USBD_VID & 0xFF00) >> 8,
    /* idProduct */
    USBD_PID & 0x00FF,
    (USBD_PID & 0xFF00) >> 8,
    0x00, 0x03,     /* bcdDevice */
    0x01,           /* iManufacture */
    0x02,           /* iProduct */
    0x03,           /* iSerialNumber - no serial */
    0x01            /* bNumConfigurations */
};

/*!<USB Configure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gu8ConfigDescriptor[] =
{
    LEN_CONFIG,     /* bLength              */
    DESC_CONFIG,    /* bDescriptorType      */
    (0x43 + 2*LEN_INTERFACE + 2*LEN_HID + LEN_ENDPOINT * 2) & 0x00FF,     /* wTotalLength     (single VCOM is 0x43)    */
    ((0x43 + 2*LEN_INTERFACE + 2*LEN_HID + LEN_ENDPOINT * 2) & 0xFF00) >> 8,
    0x04,           /* bNumInterfaces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
    0xC0, //0x80 | (USBD_SELF_POWERED << 6) | (USBD_REMOTE_WAKEUP << 5),/* bmAttributes */
    USBD_MAX_POWER,         /* MaxPower */

//interface for VCOM        --------------------------------------------------------------------------------------------------------------VCOM 原来的内容, 没有做修改, 但是在PC上显示 <<没有为设备信息集或元素选择驱动程序。>> 而自己添加的两个HID的设备都能正常.  现在想问, 如果修改一下 interface的内容, 让其VCOM能够动起来.
    /* INTERFACE descriptor */
    LEN_INTERFACE,  /* bLength              */
    DESC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
    0x02,           /* bInterfaceClass      */
    0x02,           /* bInterfaceSubClass   */
    0x01,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Communication Class Specified INTERFACE descriptor */
    0x05,           /* Size of the descriptor, in bytes */
    0x24,           /* CS_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0,           /* Header functional descriptor subtype */
    0x10, 0x01,     /* Communication device compliant to the communication spec. ver. 1.10 */

    /* Communication Class Specified INTERFACE descriptor */
    0x05,           /* Size of the descriptor, in bytes */
    0x24,           /* CS_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1,           /* Call manage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
    0x00,           /* BIT0: Whether device handle call management itself. */
    /* BIT1: Whether device can send/receive cal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over a Data Class Interface 0 */
    0x01,           /* Interface number of data class interface optionally used for call management */

    /* Communication Class Specified INTERFACE descriptor */
    0x04,           /* Size of the descriptor, in bytes */
    0x24,           /* CS_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2,           /* Abstract control manage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subtype */
    0x00,           /* bmCapabilities       */

    /* Communication Class Specified INTERFACE descriptor */
    0x05,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6,           /* bDescriptorSubType   */
    0x00,           /* bMasterInterface     */
    0x01,           /* bSlaveInterface0     */

    /* ENDPOINT descriptor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EP_INPUT | INT_IN_EP_NUM),     /* bEndpointAddress */
    EP_INT,                         /* bmAttributes     */
    EP4_MAX_PKT_SIZE, 0x00,             /* wMaxPacketSize   */
    0x01,                           /* bInterval        */

    /* INTERFACE descriptor */
    LEN_INTERFACE,  /* bLength              */
    DESC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
    0x01,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0x02,           /* bNumEndpoints        */
    0x0A,           /* bInterfaceClass      */                                     我猜测应该这部分有问题, 应当如何定义 bInterfaceSubClass   和 bInterfaceProtoco l
    0x00,           /* bInterfaceSubClass   */
    0x0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ENDPOINT descriptor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EP_INPUT | BULK_IN_EP_NUM),    /* bEndpointAddress */
    EP_BULK,                        /* bmAttributes     */
    EP2_MAX_PKT_SIZE, 0x00,         /* wMaxPacketSize   */
    0x00,                           /* bInterval        */

    /* ENDPOINT descriptor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EP_OUTPUT | BULK_OUT_EP_NUM),  /* bEndpointAddress */
    EP_BULK,                        /* bmAttributes     */
    EP3_MAX_PKT_SIZE, 0x00,         /* wMaxPacketSize   */
    0x00,                           /* bInterval        */

//interface 1
    /* I/F descr: HID */
    LEN_INTERFACE,  /* bLength */
    DESC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
    0x02,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
    0x03,           /* bInterfaceClass */
    0x01,           /* bInterfaceSubClass */
    HID_MOUSE,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HID Descriptor */
    LEN_HID,        /* Size of this descriptor in UINT8s. */
    DESC_HID,       /* HID descriptor type. */
    0x10, 0x01,     /* HID Class Spec. release number. */
    0x00,           /* H/W target country. */
    0x01,           /* Number of HID class descriptors to follow. */
    DESC_HID_RPT,   /* Descriptor type. */
    /* Total length of report descriptor. */
    sizeof(HID_MouseReportDescriptor) & 0x00FF,
    (sizeof(HID_MouseReportDescriptor) & 0xFF00) >> 8,

    /* EP Descriptor: interrupt in.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INT_IN_EP6_NUM | EP_INPUT), /* bEndpointAddress */
    EP_INT,         /* bmAttributes */
    /* wMaxPacketSize */
    EP6_MAX_PKT_SIZE & 0x00FF,
    (EP6_MAX_PKT_SIZE & 0xFF00) >> 8,
    HID_DEFAULT_INT_IN_INTERVAL,     /* bInterval */

//interface 2
    /* I/F descr: HID */
    LEN_INTERFACE,  /* bLength */
    DESC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
    0x03,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
    0x03,           /* bInterfaceClass */
    0x01,           /* bInterfaceSubClass */
    HID_KEYBOARD,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HID Descriptor */
    LEN_HID,        /* Size of this descriptor in UINT8s. */
    DESC_HID,       /* HID descriptor type. */
    0x10, 0x01,     /* HID Class Spec. release number. */
    0x00,           /* H/W target country. */
    0x01,           /* Number of HID class descriptors to follow. */
    DESC_HID_RPT,   /* Descriptor type. */
    /* Total length of report descriptor. */
    sizeof(HID_KeyboardReportDescriptor) & 0x00FF,
    (sizeof(HID_KeyboardReportDescriptor) & 0xFF00) >> 8,

    /* EP Descriptor: interrupt in.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INT_IN_EP5_NUM | EP_INPUT), /* bEndpointAddress */
    EP_INT,         /* bmAttributes */
    /* wMaxPacketSize */
    EP5_MAX_PKT_SIZE & 0x00FF,
    (EP5_MAX_PKT_SIZE & 0xFF00) >> 8,
    HID_DEFAULT_INT_IN_INTERVAL,     /* bInterval */
};

网友A:
Meizu玩过这个,上面不用写驱动程序吧?

楼主:
如果 bDeviceClass 继续使用 0x02的话, 即CDC设备, 那么VCOM可以认出来, 驱动也正常, 但是 自己添加的HID设备就会变得不可见了.
试了
const uint8_t gu8DeviceDescriptor[] =
{
    LEN_DEVICE,     /* bLength */
    DESC_DEVICE,    /* bDescriptorType */
    0x10, 0x01,     /* bcdUSB */
    0xEF,           /* bDeviceClass */
    0x02,           /* bDeviceSubClass */
    0x01,           /* bDeviceProtocol */
    EP0_MAX_PKT_SIZE,   /* 8*/
    /* idVendor */
    USBD_VID & 0x00FF,
    (USBD_VID & 0xFF00) >> 8,
    /* idProduct */
    USBD_PID & 0x00FF,
    (USBD_PID & 0xFF00) >> 8,
    0x00, 0x03,     /* bcdDevice */
    0x01,           /* iManufacture */
    0x02,           /* iProduct */
    0x03,           /* iSerialNumber - no serial */
    0x01            /* bNumConfigurations */
};

也是一样的结果. 下周再试吧.

网友B:
你设计的是复合设备吗?

楼主:
错了, 应该组合设备

楼主:
是不是应该 CDC的control 和 data 应该也有个 Descriptor 来描述一下?

网友C:
串口不属于hid设备吧

楼主:
一下是源码

在 ubuntu 下面可以识别 ttyACM,  host 通过 ACM 写数据OK, 但是读数据还是不行.
在 windows 上就是如上图的鸟样了. VID/PID改变后 inf文件做了相应修改也是不行.

/******************************************************************************
* @file     descriptors.c
* @brief    USBD descriptors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DESCRIPTORS_C__
#define __DESCRIPTORS_C__

/*!<Includes */
#include "M451Series.h"
#include "usbd.h"
#include "cdc_serial.h"

const uint8_t HID_MouseReportDescriptor[] =
{
    0x05, 0x01,     /* Usage Page(Generic Desktop Controls) */
    0x09, 0x02,     /* Usage(Mouse) */
    0xA1, 0x01,     /* Collection(Application) */
    0x09, 0x01,         /* Usage(Pointer) */
    0xA1, 0x00,         /* Collection(Physical) */
    0x05, 0x09,             /* Usage Page(Button) */
    0x19, 0x01,             /* Usage Minimum(0x1) */
    0x29, 0x03,             /* Usage Maximum(0x3) */
    0x15, 0x00,             /* Logical Minimum(0x0) */
    0x25, 0x01,             /* Logical Maximum(0x1) */
    0x75, 0x01,             /* Report Size(0x1) */
    0x95, 0x03,             /* Report Count(0x3) */
    0x81, 0x02,             /* Input(3 button bit) */
    0x75, 0x05,             /* Report Size(0x5) */
    0x95, 0x01,             /* Report Count(0x1) */
    0x81, 0x01,             /* Input(5 bit padding) */
    0x05, 0x01,             /* Usage Page(Generic Desktop Controls) */
    0x09, 0x30,             /* Usage(X) */
    0x09, 0x31,             /* Usage(Y) */
    0x09, 0x38,             /* Usage(Wheel) */
    0x15, 0x81,             /* Logical Minimum(0x81)(-127) */
    0x25, 0x7F,             /* Logical Maximum(0x7F)(127) */
    0x75, 0x08,             /* Report Size(0x8) */
    0x95, 0x03,             /* Report Count(0x3) */
    0x81, 0x06,             /* Input(1 byte wheel) */
    0xC0,               /* End Collection */
    0xC0,           /* End Collection */
};

/*!<USB HID Report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HID_KeyboardReportDescriptor[] =
{
    0x05, 0x01,     /* Usage Page(Generic Desktop Controls) */
    0x09, 0x06,     /* Usage(Keyboard) */
    0xA1, 0x01,     /* Collection(Application) */
    0x05, 0x07,         /* Usage Page(Keyboard/Keypad) */
    0x19, 0xE0,         /* Usage Minimum(0xE0) */
    0x29, 0xE7,         /* Usage Maximum(0xE7) */
    0x15, 0x00,         /* Logical Minimum(0x0) */
    0x25, 0x01,         /* Logical Maximum(0x1) */
    0x75, 0x01,         /* Report Size(0x1) */
    0x95, 0x08,         /* Report Count(0x8) */
    0x81, 0x02,         /* Input (Data) => Modifier byte */
    0x95, 0x01,         /* Report Count(0x1) */
    0x75, 0x08,         /* Report Size(0x8) */
    0x81, 0x01,         /* Input (Constant) => Reserved byte */
    0x95, 0x05,         /* Report Count(0x5) */
    0x75, 0x01,         /* Report Size(0x1) */
    0x05, 0x08,         /* Usage Page(LEDs) */
    0x19, 0x01,         /* Usage Minimum(0x1) */
    0x29, 0x05,         /* Usage Maximum(0x5) */
    0x91, 0x02,         /* Output (Data) => LED report */
    0x95, 0x01,         /* Report Count(0x1) */
    0x75, 0x03,         /* Report Size(0x3) */
    0x91, 0x01,         /* Output (Constant) => LED report padding */
    0x95, 0x06,         /* Report Count(0x6) */
    0x75, 0x08,         /* Report Size(0x8) */
    0x15, 0x00,         /* Logical Minimum(0x0) */
    0x25, 0x65,         /* Logical Maximum(0x65) */
    0x05, 0x07,         /* Usage Page(Keyboard/Keypad) */
    0x19, 0x00,         /* Usage Minimum(0x0) */
    0x29, 0x65,         /* Usage Maximum(0x65) */
    0x81, 0x00,         /* Input (Data) */
    0xC0,           /* End Collection */
};

/*----------------------------------------------------------------------------*/
/*!<USB Device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gu8DeviceDescriptor[] =
{
    LEN_DEVICE,     /* bLength */
    DESC_DEVICE,    /* bDescriptorType */
    0x10, 0x01,     /* bcdUSB */
    0xEF,           /* bDeviceClass */
    0x02,           /* bDeviceSubClass */
    0x01,           /* bDeviceProtocol */
    EP0_MAX_PKT_SIZE,   /* bMaxPacketSize0 */
    /* idVendor */
    USBD_VID & 0x00FF,
    (USBD_VID & 0xFF00) >> 8,
    /* idProduct */
    USBD_PID & 0x00FF,
    (USBD_PID & 0xFF00) >> 8,
    0x00, 0x03,     /* bcdDevice */
    0x01,           /* iManufacture */
    0x02,           /* iProduct */
    0x03,           /* iSerialNumber - no serial */
    0x01            /* bNumConfigurations */
};

/*!<USB Configure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gu8ConfigDescriptor[] =
{
    LEN_CONFIG,     /* bLength              */
    DESC_CONFIG,    /* bDescriptorType      */
    (0x4B + 2*LEN_INTERFACE + 2*LEN_HID + LEN_ENDPOINT * 2) & 0x00FF,     /* wTotalLength     (single VCOM is 0x43)    */
    ((0x4B + 2*LEN_INTERFACE + 2*LEN_HID + LEN_ENDPOINT * 2) & 0xFF00) >> 8,
    DSC_NUM_INTERFACE,           /* bNumInterfaces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
    0xC0, // | (USBD_SELF_POWERED << 6) | (USBD_REMOTE_WAKEUP << 5),/* bmAttributes */
    USBD_MAX_POWER,         /* MaxPower */

// -----  CDC descriptors  -----
// Interface Association Descriptor
                sizeof(Tinterface_association_descriptor),  // bLength
    DSC_IAD,                                                   // bDescriptorType = 11
    0x00,                                   // bFirstInterface
    0x02,                                   // bInterfaceCount
    0x02,                                   // bFunctionClass (Communication Class)
    0x02,                                   // bFunctionSubClass (Abstract Control Model)
    0x01,                                   // bFunctionProcotol (V.25ter, Common AT commands)
    0x00,                                   // iInterface

//interface 0 -  for VCOM  CDC Communication Class
    /* INTERFACE descriptor */
    LEN_INTERFACE,  /* bLength              */
    DESC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
    DSC_INTERFACE_CDC_comm,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
    0x02,           /* bInterfaceClass      */
    0x02,           /* bInterfaceSubClass   */
    0x01,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Communication Class Specified INTERFACE descriptor */
    0x05,           /* Size of the descriptor, in bytes */
    0x24,           /* CS_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0,           /* Header functional descriptor subtype */
    0x10, 0x01,     /* Communication device compliant to the communication spec. ver. 1.10 */

    /* Communication Class Specified INTERFACE descriptor */
    0x05,           /* Size of the descriptor, in bytes */
    0x24,           /* CS_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1,           /* Call manage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
    0x00,           /* BIT0: Whether device handle call management itself. */
    /* BIT1: Whether device can send/receive cal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over a Data Class Interface 0 */
    DSC_INTERFACE_CDC_data,           /* Interface number of data class interface optionally used for call management */

    /* Communication Class Specified INTERFACE descriptor */
    0x04,           /* Size of the descriptor, in bytes */
    0x24,           /* CS_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2,           /* Abstract control manage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subtype */
    0x00,           /* bmCapabilities    Get_Line_Coding, and the notification Serial_State)   */

    /* Communication Class Specified INTERFACE descriptor */
    0x05,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CS_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6,           /* bDescriptorSubType   */
    DSC_INTERFACE_CDC_comm,           /* bMasterInterface     */
    DSC_INTERFACE_CDC_data,           /* bSlaveInterface0     */

    /* ENDPOINT descriptor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EP_INPUT | INT_IN_EP_NUM),     /* bEndpointAddress */
    EP_INT,                         /* bmAttributes     */
    EP4_MAX_PKT_SIZE, 0x00,             /* wMaxPacketSize   */
    0x01,                           /* bInterval        */

// Interface 1 - CDC Data Interface Class
    /* INTERFACE descriptor */
    LEN_INTERFACE,  /* bLength              */
    DESC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
    DSC_INTERFACE_CDC_data,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0x02,           /* bNumEndpoints        */
    0x0A,           /* bInterfaceClass      */
    0x00,           /* bInterfaceSubClass   */
    0x0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ENDPOINT descriptor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EP_INPUT | BULK_IN_EP_NUM),    /* bEndpointAddress */
    EP_BULK,                        /* bmAttributes     */
    EP2_MAX_PKT_SIZE, 0x00,         /* wMaxPacketSize   */
    0x00,                           /* bInterval        */

    /* ENDPOINT descriptor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EP_OUTPUT | BULK_OUT_EP_NUM),  /* bEndpointAddress */
    EP_BULK,                        /* bmAttributes     */
    EP3_MAX_PKT_SIZE, 0x00,         /* wMaxPacketSize   */
    0x00,                           /* bInterval        */

//interface 2
    /* I/F descr: HID */
    LEN_INTERFACE,  /* bLength */
    DESC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
    DSC_INTERFACE_HID_MS,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
    0x03,           /* bInterfaceClass */
    0x01,           /* bInterfaceSubClass */
    HID_MOUSE,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HID Descriptor */
    LEN_HID,        /* Size of this descriptor in UINT8s. */
    DESC_HID,       /* HID descriptor type. */
    0x10, 0x01,     /* HID Class Spec. release number. */
    0x00,           /* H/W target country. */
    0x01,           /* Number of HID class descriptors to follow. */
    DESC_HID_RPT,   /* Descriptor type. */
    /* Total length of report descriptor. */
    sizeof(HID_MouseReportDescriptor) & 0x00FF,
    (sizeof(HID_MouseReportDescriptor) & 0xFF00) >> 8,

    /* EP Descriptor: interrupt in.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INT_IN_EP6_NUM | EP_INPUT), /* bEndpointAddress */
    EP_INT,         /* bmAttributes */
    /* wMaxPacketSize */
    EP6_MAX_PKT_SIZE & 0x00FF,
    (EP6_MAX_PKT_SIZE & 0xFF00) >> 8,
    HID_DEFAULT_INT_IN_INTERVAL,     /* bInterval */

//interface 3
    /* I/F descr: HID */
    LEN_INTERFACE,  /* bLength */
    DESC_INTERFACE, /* bDescriptorType */
    DSC_INTERFACE_HID_KB,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
    0x03,           /* bInterfaceClass */
    0x01,           /* bInterfaceSubClass */
    HID_KEYBOARD,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HID Descriptor */
    LEN_HID,        /* Size of this descriptor in UINT8s. */
    DESC_HID,       /* HID descriptor type. */
    0x10, 0x01,     /* HID Class Spec. release number. */
    0x00,           /* H/W target country. */
    0x01,           /* Number of HID class descriptors to follow. */
    DESC_HID_RPT,   /* Descriptor type. */
    /* Total length of report descriptor. */
    sizeof(HID_KeyboardReportDescriptor) & 0x00FF,
    (sizeof(HID_KeyboardReportDescriptor) & 0xFF00) >> 8,

    /* EP Descriptor: interrupt in. */
    LEN_ENDPOINT,   /* bLength */
    DESC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
    (INT_IN_EP5_NUM | EP_INPUT), /* bEndpointAddress */
    EP_INT,         /* bmAttributes */
    /* wMaxPacketSize */
    EP5_MAX_PKT_SIZE & 0x00FF,
    (EP5_MAX_PKT_SIZE & 0xFF00) >> 8,
    HID_DEFAULT_INT_IN_INTERVAL,     /* bInterval */
};

/*!<USB Language String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gu8StringLang[4] =
{
    4,              /* bLength */
    DESC_STRING,    /* bDescriptorType */
    0x09, 0x04
};

/*!<USB Vendor String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gu8VendorStringDesc[] =
{
    16,
    DESC_STRING,
    'N', 0, 'u', 0, 'v', 0, 'o', 0, 't', 0, 'o', 0, 'n', 0
};

/*!<USB Product String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gu8ProductStringDesc[] =
{
    32,             /* bLength          */
    DESC_STRING,    /* bDescriptorType  */
    'U', 0, 'S', 0, 'B', 0, ' ', 0, 'V', 0, 'i', 0, 'r', 0, 't', 0, 'u', 0, 'a', 0, 'l', 0, ' ', 0, 'C', 0, 'O', 0, 'M', 0
};

const uint8_t gu8StringSerial[26] =
{
    26,             // bLength
    DESC_STRING,    // bDescriptorType
    'A', 0, '0', 0, '2', 0, '0', 0, '1', 0, '4', 0, '0', 0, '9', 0, '0', 0, '3', 0, '0', 0, '5', 0
};

const uint8_t *gpu8UsbString[4] =
{
    gu8StringLang,
    gu8VendorStringDesc,
    gu8ProductStringDesc,
    gu8StringSerial
};

const S_USBD_INFO_T gsInfo =
{
    gu8DeviceDescriptor,
    gu8ConfigDescriptor,
    gpu8UsbString,
    NULL,
                NULL,
                HID_MouseReportDescriptor,
                HID_KeyboardReportDescriptor,
};

#endif  /* __DESCRIPTORS_C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