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换芯片之后程序运行1分钟之后停止

楼主(2016-04-22):
坏之前开发板给的例程都是正常好使的,
我的开发板上的28335芯片换掉之后,下进去同样的程序,为什么会下载的程序运行(延时函数使LED灯闪烁),1分钟之后就不能运行了(点亮的LED灯灭了)
排除可能:程序能下载,下进去能运行一会
有没有大神给提个醒,应该从哪一方面解决?

楼主:
已解决 是保险丝换的不合格 导致3.3供电一直降低 最后主芯片停止工作

网友A:
这个先检查电源的稳定性方面的,然后就是你的芯片是否有虚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是保险丝换的不合格 导致3.3供电一直降低 最后主芯片停止工作

好吧  保险丝还有这功能
是自恢复保险丝吗

网友C:
保险丝怎么了,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