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芯片意外复位问题

楼主(2016-04-22):
想询问关于stm32f103单片机在电磁环境比较复杂的场所工作时会出现复位现象的原因?谢谢!!

电路板使用屏蔽罩进行了电磁屏蔽,有部分I/O口通过滤波器(类似穿心电容)外接6米长线缆,I/O口只做RC滤波处理,没有进行隔离。

网友A:
有长线接入IO需要做适当的滤波和钳位,比如对电源和地加钳位二极管,对地加TVS,回路里串磁珠等,或干脆用光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长线接入IO需要做适当的滤波和钳位,比如对电源和地加钳位二极管,对地加TVS,回路里串磁珠等,或干脆用 ...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搞不清楚stm32意外复位的具体原因。我现在打算这么改电路,有几路电平信号想用施密特触发器整形,就是不知道施密特触发器有没有隔离的作用,因为电路板空间有限,不知道使用施密特触发器后,还需要光耦隔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搞不清楚stm32意外复位的具体原因。我现在打算这么改电路,有几路电平信号想用施密 ...

隔离自然得是电气回路的切断,显然施密特门是做不到的。整形和隔离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应对的问题也不同,无法互相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自然得是电气回路的切断,显然施密特门是做不到的。整形和隔离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应对的问题也不同, ...

图1
图2
春阳老师,图中A和B通过10米的信号线连接,是否采用图2的方式隔离更好?图2的光耦输入端是否还需要增加保护器件?

网友B:
都不好,光偶放单片机侧,输入输出不要接线,不要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系列的片子所有的I/O内部都内置了保护二极管,外部再加钳位,也是多此一举。 ...

如果按照6楼所述,应该在施密特触发器的输入引脚加钳位保护,有必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好,光偶放单片机侧,输入输出不要接线,不要共地

谢谢,说的对,"输入输出不要接线,是什么意思"。但是共地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啊。有两种供电方式,方式一:变压器降压,整流后为DC12V,12VDC变换为5VDC给A端供电,5VDC变换为3.3VDC给B端供电。方式二:采用12V输出电池供电,12VDC变到5VDC给A端,5VDC变到3.3VDC给B端。
上述A、B的供电模块都是在B端电路板上,A端的供电是从B端5VDC模块输出的,B端电路板的地都是与设备外壳连接的,所以地的隔离不好处理。我只能在B端电路板上隔离出A端供电通道的GND1到5VDC,B端3.3VDC模块隔离出一个GND2,GND1与GND2只有一点接地。

你还有更好的处理建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1
图2
春阳老师,图中A和B通过10米的信号线连接,是否采用图2的方式隔离更好?图2的光耦输入端是否 ...

你这个设计根本不叫隔离,“隔离”在此要求没有任何电气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设计根本不叫隔离,“隔离”在此要求没有任何电气通道。

嗯。确实是这样。两个单独的系统实现隔离很易,像这个A、B部分是同一个系统,共用同一路AC-DC电源,电气上是隔离不开。您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确实是这样。两个单独的系统实现隔离很易,像这个A、B部分是同一个系统,共用同一路AC-DC电源,电气 ...

我在2楼已经讲过,注意正确理解和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2楼已经讲过,注意正确理解和应用。

呵呵,刚找到了一种合适的DC-DC电源隔离模块,刚好可以解决这个电气隔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