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稳压二极管能不能换成别的元件,题目不让用

楼主(2016-04-22):
新人看的不是很懂,这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如果不能使用它,电路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A:
图片太小 看不清

楼主:
这是清晰的,谢谢啦

网友B:
换个稳压ic

网友C:
感觉:整个电路都可以、也应当换掉。

网友D:
换个线性稳压器

网友E:
LM7805也可以,三端稳压

网友F:
二极管起稳压作用

网友G:
以上回答都不准确

网友H(2016-05-23):
起稳压作用呗,后端相当于R9上端相当于5V,调节输出2.5V,不过不推荐,感觉很容易会烧坏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