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Arduino!

楼主(2016-04-22):
Arduino,大家有搞的吗?

另外 是不是可以将任何一个MCU都可以改为Arduino的编程模式呢?

现在发现 MEGA2560的资源不是很够!

谢谢!

网友A:
Arduino的编程模式,更占空间吧

网友B:
理论上,这样是可以的。但是有专门的
Arduino开发板的,接口什么的,都是统一的

网友C:
需要厂家做个固件支持库的,不然无法开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需要厂家做个固件支持库的,不然无法开发吧?

对的,Arduino对硬件的限制比较大,完全是纯软件的工作。

网友E:
arduino是单片机二次开发的产物。以做项目来说,普通单片机只是散件,硬件的设计和软件设计都得你自己来。而且arduino是半成品,你只要把相应的模块组合在一起,再写一写甚至直接复制别人程序就能行了。拿做电脑来比喻的话,你拿单片机做项目就像用分立元件做一台电脑。用arduino做项目就像直接把别人做好的主板硬盘显卡组装成电脑。arduino的好处就是开发简单。但是也意味着很多地方都受到限制。比如你做心形流水灯,51来做的话一个51,16个led和电阻就可以,成本低廉。arduino的话需要一块arduino板和16个led和电阻,成本就高很多而且你还不能把灯和控制系统放在一个板子上。总结:单片机更自由,arduino更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rduino是单片机二次开发的产物。以做项目来说,普通单片机只是散件,硬件的设计和软件设计都得你自己来。 ...

arduino我觉得只适合于DIY,但是对于实际产品来说,显得太复杂了。

网友G:
学习Arduino 单片机可以完全不需要了解其内部硬件结构和寄存器设置,仅仅知道它的端口作用即可;可以不懂硬件知识,只要会简单的C语言,就可用Arduino 单片机变写程序。但是这样仅限于DIY罢了,实际的话,还需要懂硬件的。

网友H:
我自己将stm32F103改成Arduino过,写封装函数挺费神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自己将stm32F103改成Arduino过,写封装函数挺费神的

这些库函数,不应该都是官方提供的么?怎么还要自己写了

网友J:
那学Arduino需要什么知识呢?

网友K:
rduino 有点架空底层的意思 ... ... 你只要能运用好接口函数就能完成开发 ....
其他单片机/控制器 就有从底层开始设计 比较麻烦 还需要有电学的基础 ... 但是设计出来的部件 对项目的适应性好好一些 ... 毕竟是根据项目设计的部件 同时显得比较geek

网友L:
如果不做深入了解单片机 学习一下ARDUION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上手容易 通过控制各类传感器 或显示屏 就会知道IIC SPI UART等协议总线的工作原理

网友E(2016-05-22):
引用 网友G:
学习Arduino 单片机可以完全不需要了解其内部硬件结构和寄存器设置,仅仅知道它的端口作用即可;可以不懂硬 ...

确实是,貌似Arduino实际产品上没实际应用的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自己将stm32F103改成Arduino过,写封装函数挺费神的

官方直接有个兼容库的吧,这个还需要自己写么?

楼主:
arduino 用起来方便吗?

网友G(2016-06-27):
引用 楼主:
arduino 用起来方便吗?

arduino就是为了方便硬件的门外汉进行设计的。

楼主:
嗯!

感觉 arduino 还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