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U到底是如何使用的呢?

楼主(2016-04-22):
FPU到底是如何使用的呢?
是不是可以直接定义浮点运算,就算是FPU了?
按照这个道理来说,8BIT的也可以计算浮点数啊?

网友A:
硬件浮点单元   就像51有8位硬件乘除法

网友A:
你编译结果有相关指令就是用了硬件乘除法  你也可以通过加减移位来实现乘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浮点单元   就像51有8位硬件乘除法

51有硬件乘除法么?哪个芯片,我看看去

网友C:
左右移位只能实现乘除2,乘除其他数据,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D:
有个FPU浮点运算单元,直接库函数使能了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51有硬件乘除法么?哪个芯片,我看看去

51基本没有硬件乘法器的,FPU就更不用说了。只能其他地方进行优化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左右移位只能实现乘除2,乘除其他数据,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可以用大数算法试试。

网友G:
8 bit是肯定可以计算浮点的,但是速度估计是计算乘法的好几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8 bit是肯定可以计算浮点的,但是速度估计是计算乘法的好几倍。

要想快,就要移位和查表,千万不要用浮点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大数算法试试。

什么是大树算法呢?我看网上说是字符串的乘除。

网友G(2016-05-22):
引用 网友H:
要想快,就要移位和查表,千万不要用浮点型。

乘法计算有时候不能移位和查表得,这个如何解决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1基本没有硬件乘法器的,FPU就更不用说了。只能其他地方进行优化了。

51就是看算法了,只要你算法优化的好,和有FPU差不多的。

网友H(2016-06-27):
引用 网友F:
51就是看算法了,只要你算法优化的好,和有FPU差不多的。

只能说速度快很多,和FPU相比,还是差距很大的。有浮点的芯片,一个浮点指令也就几个周期而已。

网友J:
开启了FPU,也不意味着可以无限的浮点运算,这样功耗会增加很多的吧

楼主:
开启了FPU 功耗不会增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