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无霍尔BLDC的驱动有做的吗?

楼主(2016-04-22):
请问一下无霍尔BLDC的驱动有做的吗?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几个开源的例子,都是用这个做的

网友B:
去网上找找吧,这类的资料很多的,有专门的公司做这类的驱动芯片。

网友C:
TI官网搜搜,有无刷电机的驱动芯片。

网友D:
DRV10975 12V、三相无传感器无刷直流 (BLDC) 电机驱动器,可以去TI的官网看看。

网友E:
去TI,PIC的官网看看。这类的驱动多得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DRV10975 12V、三相无传感器无刷直流 (BLDC) 电机驱动器,可以去TI的官网看看。

这个芯片的价格能够做到多少呢?可以带动几路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去TI,PIC的官网看看。这类的驱动多得是

ST,新唐都有,好多都可以用PWM直接驱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DRV10975 12V、三相无传感器无刷直流 (BLDC) 电机驱动器,可以去TI的官网看看。

这个芯片我用过,就是价格有点贵,你可以试试新唐的产品。

网友E(2016-05-22):
引用 网友G:
ST,新唐都有,好多都可以用PWM直接驱动了。

驱动电流能够达到么,最大500ma就撑死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去TI,PIC的官网看看。这类的驱动多得是

基本上每个厂商都做电机的驱动的了,电机这块利润很高。

网友G(2016-06-27):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每个厂商都做电机的驱动的了,电机这块利润很高。

机器人的本质,其实还是驱动各种电机进行运动,所以电机驱动芯片的出货量一直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