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1芯片AD检测会导致芯片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6-04-22):
最近搞项目用STM32的片子,真是遇到很多问题,前一段时间遇到串口问题,现在又遇到AD的问题了,又来向各位大大求助了。我的问题如下:
用AD来检测温度值,一段时间就会导致芯片复位,不运行AD芯片就不会复位。
我的AD函数如下:
unsigned char f_MCU_ChkADValue(unsigned int i_Channel)
{
   unsigned int DataValu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ò¿ªÊ±ÖÓ
   ADC_DeInit(ADC1);
// Configure the ADC1 in continous mode withe a resolutuion equal to 12 bits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3_TRGO;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Up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ת»»ADC1ͨµÀ,ÖÜÆÚ²ÉÑùʱ¼ä
   ADC_ChannelConfig(ADC1, i_Channel, ADC_SampleTime_28_5Cycles);   // ÓÐÈý¸öADת»»¶Ë¿Ú£¬Èȹ޼ÓÈÈζÈ
// ADC Calibration-ADCУ׼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Enable the auto delay feature-ÆôÓÃ×Ô¶¯ÑÓʱ¹¦ÄÜ
   ADC_WaitModeCmd(ADC1, ENABLE);
// ʹÄÜADC1
   ADC_AutoPowerOff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peripheral[PerIdx]-ÆôÓÃADCÍâÉè[PerIdx]
   ADC_Cmd(ADC1, ENABLE);
// Wait the ADCEN falg-µÈ´ýADC1У׼Íê³É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EN));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SET);
   DataValue=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return DataValue;
}

我在主函数中调用AD采样函数如下:
Ad_Heat3 = f_MCU_ChkADValue(ADC_Channel_13); // 用的13通道
就会一段时间产生复位(估计是看门狗复位)
把上面的调用注释掉以后就不会复位了,百度了半天闹不明白.....
端口初始化如下: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初始化函数只初始化了系统时钟,看门狗,串口和IO口,我是不是AD配置少配置什么东西了?谢谢

网友A:
求各位大大帮忙解答下,感觉网上资料也是以F1居多,F0的比较少,谢谢

网友A:
我看见别人的帖子怎么说ADC需要设置DMA呢?是不是我没设置DMA的原因?

楼主:
有米有大神帮帮忙,谢谢~~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因为我没有配置DMA,第一次用STM的,闹了不少笑话,请大家见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因为我没有配置DMA,第一次用STM的,闹了不少笑话,请大家见谅 ...

跟DMA有什么关系?
ADC原本就可以单独工作,又不是必须需要DMA配合才可以工作;
检测下复位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看门狗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DMA有什么关系?
ADC原本就可以单独工作,又不是必须需要DMA配合才可以工作;
检测下复位是什么原因引 ...

目前我配置了DMA后不会复位了,采集数据也正确,但是错误原因还没找到,AD独立工作还是配置有问题,我继续查查原因,谢谢你

网友C(2018-09-07):
stm32f030k6t6与stm32f071RBT6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