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内部得配置信息存储芯片?

楼主(2016-04-22):
有的温度电阻传感器里面有个配置芯片,二次仪表在采集的时候可以先读出里面的传感器编号和一些温度补偿信息,本身传感器是无源的,请问有知道里面用的什么芯片?用什么方法读出的? 谢谢

网友A:
不同厂家的用的不一样

网友A:
很可能支持牛屎芯

网友B:
传感器本身是无源的,但内部ID芯片则是有源的,通过工作时给传感器供电取得工作电源。这类芯片叫做ID芯片,MAXIM十多年前就已推出,通过一线总线读出,具体去看传感器或ID芯片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本身是无源的,但内部ID芯片则是有源的,通过工作时给传感器供电取得工作电源。这类芯片叫做ID芯片, ...

找不到嘛,请问有什么型号? 谢谢

网友C:
类似这样的芯片? NXP的SE97B

网友D:
一般是用单线的EEPROM,比如DS2431,按IEEEP 1451.4标准放置TEDS(Transducer Electronic Data Sheet)。传感器供电可从传感器本身的供电线(一般是电流驱动的传感器)上取,正向是给传感器供电,反向是给EEPROM的存取电路供电,也可以单独供电。参考附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嘛,请问有什么型号? 谢谢

自行去Maxim的官网找。

网友E(2016-06-16):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我现在能读出单线的EEPROM的内容,但是不知道怎么和传感器配合使用?求老司机带路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我现在能读出单线的EEPROM的内容,但是不知道怎么和传感器配 ...

网友E:
我用的传感器是,一个DS2431EEPROM和压力传感器的结合体,里面保存的是TEDS格式的数据,读出来后,不知道怎么解析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传感器是,一个DS2431EEPROM和压力传感器的结合体,里面保存的是TEDS格式的数据,读出来后,不知道 ...

务必读懂器件手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传感器是,一个DS2431EEPROM和压力传感器的结合体,里面保存的是TEDS格式的数据,读出来后,不知道 ...

你应该找传感器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