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光耦能直接做开关吗?

楼主(2016-04-22):
  问题:光耦的两输入脚加电后内部发光使两输出脚导通,两个输出脚可以直接做开关的两个触电吗?

  回复: 光耦主要做电气隔离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开关型的(常用),一种是线性的(少用)。

  开关型的,本身就是做隔离开关用,但是其输出的电流有限,通常只有几十mA的水平,不能控制功率型的负载,

  如有功率型负载,则中间需要用继电器转接,由继电器完成大功率的控制。你说的能否直接代替触点,要对应输出功率来判别。

  主要看你作开关时,需要通过的电流(一般几十mA),另外电流方向也是单向的。所以一般低电压,低电流的原件可以直接用光耦控制。

  如:继电器,LED灯。

网友A:
光耦如何用作开关?

网友A:
对两端的电路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B:
可以做隔离元器件

网友B:
这个的驱动不是很强的。

网友C:
你可以应用在485上

网友C:
作为两端通信要求的信号控制端

网友D:
可以能做,做驱动芯片吧

网友D:
还不如IGBT呢

网友E:
这个可以的做开关的

网友E:
你要应用在哪里的

网友F:
最好不要直接驱动

网友F:
可以使用光耦做开关电路

网友G:
光耦能不能做开关的触点

网友G:
耦适合于开关信号的传输

网友H:
可以做,直接驱动的

网友H:
你要驱动什么电路?

网友I:
还是不能直接驱动吧

网友I:
可以做隔离芯片用

网友A(2016-05-22):
没有这样用过这样的电路的

网友A:
一般都是使用most或者三极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