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定时器进行多任务的延时

楼主(2016-04-22):
各位朋友,主程序内部有多个模块需要轮询执行。比如:
void main ()
{
  a();
  delay(10ms);

  b();
  delay(20ms);

  c();
  delay(30ms);

  d();
  delay(40ms);
  ..........
}

如果用耗费CPU执行周期的软件延时,势必浪费了cpu资源。可以通过定时器延时,一个定时器定时一个时间,那需要很多定时器,可单片机并没有这么多定时器怎么办?

网友A:
定义N个全局变量,在定时器里累加变量。这样一个定时器就能当多个用了

网友B:
unsigned char counter10ms, counter20ms;
bit flag10ms, flag20ms;
void timer1_isr() interrupt 3
{
    TL1 = (65536-11059200/12/1000)&0xff;
    TH1 = (65536-11059200/12/1000)>>8;

    flag1ms = 1;
    if(++counter10ms >= 10){
        counter10ms = 0;
        flag10ms = 1;
    }
    if(++counter20ms >= 10){
        counter20ms = 0;
        flag20ms = 1;
    }
}

int main()
{

        ...
        while(1)
        {
                if(flag10ms == 1){
                        flag10ms = 0;
                        a();
                }
                if(flag20ms == 1){
                        flag20ms = 0;
                        b();
                }
        }
}

不用延时,改为时间触发。每10ms,每20ms运行一次。利用状态机把长时间任务变成多次短任务。

网友C:
二楼的方法我用过  不过三楼的方法好像更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counter10ms, counter20ms;
bit flag10ms, flag20ms;
void timer1_isr() interrupt 3

感谢!但是有个小问题需要请教你。比如flag10ms延时到,执行a();,如果a函数运行一次需要30ms,等a程序运行结束,20ms时间早过了,b函数达不到你所谓的20ms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是有个小问题需要请教你。比如flag10ms延时到,执行a();,如果a函数运行一次需要30ms,等a程 ...

这个方法使用的前提就是不能让a函数运行30ms,每个函数必须快速完成自己的工作,让其他函数有机会得到运行。长时间的任务需要用状态机进行切分,变成多个短时间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