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max6675做k型热电偶测温吗,我遇到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6-04-22):
电路程序都没有问题,两个12v电源,板子7805,其中一个电源温度测出来错误,传感器外壳接触电源外壳,读数就为0,应该是干扰咯,t-接地,请问有人遇到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少见则多怪

没有见过和不了解/理解的、没有发现错误的,都是奇怪的

楼主:
现在发现热电偶探头接触开关电源的外壳或则地,就会读不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B:
测量一下传感器外壳与传感器输出的哪路连线相通,同样的测试电源外壳。

楼主:
电源完全和系统联系不上,都不通,只是放在旁边

网友C(2017-04-05):
引用 楼主:
电源完全和系统联系不上,都不通,只是放在旁边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见相同的问题,只要接触金属外壳,读数就变成0,不接触外壳一切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传感器外壳与传感器输出的哪路连线相通,同样的测试电源外壳。

你好,热电偶结构本身正极与负极电阻就非常小,另外max6675来说也要求T-与GND相连
这样的话如何辨别线路与外壳是否相同咧?通过电阻大小的方式,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热电偶结构本身正极与负极电阻就非常小,另外max6675来说也要求T-与GND相连
这样的话如何辨别线路 ...

先用万用表测外壳与输出是否相通,如是,进一步利用6675来测,只不过接线时一端接外壳,一端接热电偶输出线之一。如果无输出,则该线是与外壳直接相通的。

网友B:
更正一下,前帖说的“无输出”不够确切,容易引起误判,应该是输出不会随着温度的改变而改变。找到与外壳直接连通的那根线,接线时就不会弄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前帖说的“无输出”不够确切,容易引起误判,应该是输出不会随着温度的改变而改变。找到与外壳直 ...

我现在遇见问题是,使用万用表测试热电偶的T+,T-两根线,两线电阻很小约10Ω,T-与金属屏蔽层以及T+与金属屏蔽层电阻,二者之间电阻都很小,约10Ω内。当不接触系统的金属外壳时候,读数一切正常,接触了金属外壳读数即为零。通道万用表测试外壳与输出是否相通,似乎行不通。如图,为使用的热电偶,焊点在热塑管内,与圆形的端子直接相连的,而圆形端子是和金属铠甲的屏蔽线直接相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遇见问题是,使用万用表测试热电偶的T+,T-两根线,两线电阻很小约10Ω,T-与金属屏蔽层以及T+与金 ...

接触外壳等于旁路了信号,要么交换输出接线,要么换浮空型的热电偶。前帖是判断哪根线接地的方法,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只是辅助,仅判断通断而已。如果用数字表的话,先要确定表笔短路时读数为零,否则读数无效。另外也可以用微安档配合热源来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触外壳等于旁路了信号,要么交换输出接线,要么换浮空型的热电偶。前帖是判断哪根线接地的方法,用万用 ...

嗯,分析很正确。今天试验了下采集单板单独供电,热电偶接触系统外壳也好,甚至电源都没有问题。
还是有几点不懂向你请教下:
1、“接触外壳等于旁路了信号,要么交换输出接线,要么换浮空型的热电偶”后者容易明白,热电偶焊点直接悬空不与外壳形成通路,那么不存在旁路信号问题,一定是可行的。
     前者“交换输出接线”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知道的热电偶输出线是根据形成的材料区分正负极的,交换输出线指的是这个吗?这个可行吗?
2、max6675框图以及电路图如图所示,电路图认为T-实际连接的是GND,但是实际上金属外壳并不是真正的GND,由于电阻问题,金属外壳存在着微小的电位,所以引入了旁路信号。
   不理解的微小的电位同时提高的是T+与T-的电位,两者的电势差没有发生改变的,那么假如是通过差分放大电路后查表方法,是不是读出的数据不受金属外壳的影响呢?
   max6675这个框图难道表达的不是差分放大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分析很正确。今天试验了下采集单板单独供电,热电偶接触系统外壳也好,甚至电源都没有问题。
还是有 ...

热电偶有两种输出接线方式,一种是将外壳、屏蔽层与一条信号线连接,一种是热电偶和引线都完全浮空,外壳、屏蔽层单独引线。所以要根据自己的系统选择合适的热电偶。
热电偶的负端未必接地,这个跟后级放大器的设计有关,MAX6675应该两种方式都能用。热电偶的输出线有两种,也是为此考虑的。
“旁路信号”这个概念不存在,应该是信号旁路。旁路就是短路的意思,你在2下的描述概念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