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整流电路中的疑问

楼主:
对于整流滤波电路有几个疑问
1、为什么输出负载电阻减小,纹波电压会变大?
2、输出电阻较小时,为什么有电容滤波的输出波形和没有滤波的波形很多是重叠的?
3、二极管的导通时间是在t1 t2间吗?

网友A(2016-04-23):
波形“重叠”的部分二极管都是导通的。

网友B:
1,2,换个角度看,负载加重(负载电阻减小)等同于储能电容容值在减小,那么减小的极限就是没有储能电容,
3,图一是错的,参考2L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换个角度看,负载加重(负载电阻减小)等同于储能电容容值在减小,那么减小的极限就是没有储能电容,
...

http://www.doc88.com/p-7304273865665.html  这个文档讲的全波整流不知道和这个一不一样

网友C(2016-06-09):
负载电阻加大,则在电容放电周期 对电容电流的需求量加大,电容电压随着电流的流出而减小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