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 IMX6Q flexcan2 驱动

楼主(2016-04-23):
注册成功,ifconfig can0 可以看到信息如下
can0      Link encap:UNSPEC  HWaddr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P RUNNING NOARP  MTU:16  Metric:1
          RX packets:2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2 errors:0 dropped:1 overruns:0 carrier:1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
          RX bytes:16 (16.0 B)  TX bytes:6 (6.0 B)
          Interrupt:143
但是can通讯  没有反映 接口没有电平变化
root@imx6q-sbc:~# ip -details link show can0
2: can0: <NOARP,UP,LOWER_UP,ECHO> mtu 16 qdisc pfifo_fast state UP mode DEFAULT group default qlen 10
    link/can  promiscuity 0
    can <LOOPBACK> state ERROR-ACTIVE (berr-counter tx 0 rx 0) restart-ms 0
          bitrate 125000 sample-point 0.875
          tq 500 prop-seg 6 phase-seg1 7 phase-seg2 2 sjw 1
          flexcan: tseg1 4..16 tseg2 2..8 sjw 1..4 brp 1..256 brp-inc 1
          clock 30000000

楼主:
发送的时候用示波器观察,TX一直处于逻辑高电平,RX为逻辑低电平都没有变化flxcan2设置如下
&pin {
        pinctrl_flexcan2: flexcan2grp {
            fsl,pins = <
      /*          MX6QDL_PAD_KEY_COL4__FLEXCAN2_TX 0x1b0b1*/
      /*          MX6QDL_PAD_KEY_ROW4__FLEXCAN2_RX 0x1b0b1*/
                MX6QDL_PAD_KEY_COL4__FLEXCAN2_TX 0x80000000
                MX6QDL_PAD_KEY_ROW4__FLEXCAN2_RX 0x80000000
            >;
        };
&flexcan2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flexcan2>;
    status = "okay";
};
硬件接口用的KEY_COL4和KEY_ROW4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硬件的问题,可以节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硬件的问题,可以节贴了

亲 你是按照“how to enable can bus”那个文档修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 你是按照“how to enable can bus”那个文档修改的吗?

不是,按照linux源码带的扒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