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250的AD转换的问题

楼主:
如果在AD转换的过程中,使用1.2V的参考电压,数字输出是 -87.90428,请问我的AD值是多少?想问的其实就是负数在430的AD转换的过程中,是以补码的形式存放还是以源码的形式存放,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2016-04-23):
输出数字值是正确的吗?

网友A:
建议LZ用已知的电压值测试AD的输出数值的正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LZ用已知的电压值测试AD的输出数值的正确性

可能我表达有误,我再从新表述一遍吧:在AD转换的过程中,我使用的是1.2V的参考电压,A0+和A0-之间的电压差是 -0.0016096,把这个值转化为十进制的AD值是 -87.90428,请问16进制的AD值是多少,写程序的时候这个AD值应该写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表达有误,我再从新表述一遍吧:在AD转换的过程中,我使用的是1.2V的参考电压,A0+和A0-之间的电压 ...

电压差这么小,LZ单片机AD是是多少位的,能够得到这么小的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差这么小,LZ单片机AD是是多少位的,能够得到这么小的值吗?

16位的

网友B:
adc转换出来的值不应该是整数吗?怎么还带小数?
方便的话建议楼主把程序穿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转换出来的值不应该是整数吗?怎么还带小数?
方便的话建议楼主把程序穿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long uint ADC_CH0;
uint VOL[41]={0x0000,0xFF78,0xFE89,0xFD9D,0xFCB0,0xFBC9,0xFADD,0xF9F7,0xF96B,0xF87F,0xF79A,
                0xF6AE,0xEFCA,0xEEDF,0xEDFB,0xED77,0xEC8D,0xEBA9,0xEAC0,0xE9DD,0xE8FA,
                0xE878,0xE78F,0xE6AD,0xDFCC,0xDEEA,0xDE69,0xDD88,0xDCA7,0xDBC7,0xDAE7,
                0xDA67,0xD987,0xD8A7,0xD7C8,0xD6E9,0xD66A,0xCF8C,0xCEAE,0xCDD0,0xCCF8};//0~41度温度对应的AD值
/*long int VOL[41]={0X000,-0X57.E7,-0xB1.2F,-0x106.D,-0x15D.E,-0x1B4.B,-0x20B.3,-0x261.6,
-0x2B7.5,-0x30D.1,-0x362.7,-0x3B7.9,-0x40C.7,-0x461.0,-0x4B5.6,-0x509.7,-0x55D.4,-0x5B0.C,-0x604.1,
-0x657.1,-0x6A9.D,-0x6FC.5,-0x74E.9,-0x7A0.8,-0x7F2.4,-0x843.C,-0x894.F,-0x8E5.F,-0x936.A,
-0x987.2,-0x9D7.5,-0xA27.5,-0xA77.0,-0xAC6.8,-0xB15.C,-0xB64.C,-0xBB3.8,-0xC02.1,-0xC50.5,-0xC9E.5,-0xCEC.2,
};*/

void delay(long uint y)
{
    while(y!= 0x00)
     {
     y--;
     }
}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data)//向1602液晶写入命令子程序;
{
   P5OUT&=~0x10;//RS清零,代表命令;
   P5OUT&=~0x08;//RW清零;
   P5OUT&=~0x04;//使能E清零;
   delay(1000); //短暂延时,代替检测忙状态
   P5OUT|= 0x04;//使能E置1;
   P2OUT=wdata;//送出命令或数据
   delay(1000);//短暂延时,代替检测忙状态
   P5OUT&=~0x04;//使能E清零,下降沿将命令或数据送入1602;
}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ata)//向1602液晶写入数据子程序;
{
   P5OUT|= 0x10;//RS置1,代表数据;
   P5OUT&=~0x08;//RW清零;
   P5OUT&=~0x04;//使能E清零;
   delay(1000); //短暂延时,代替检测忙状态
   P5OUT|= 0x04;//使能E置1;
   P2OUT=wdata;//送出命令或数据
   delay(1000);//短暂延时,代替检测忙状态
   P5OUT&=~0x04;//使能E清零,下降沿将命令或数据送入1602;
}
void  lcd_init(void)
{
     P2OUT = 0;
     delay(1000);
     WriteCommandLcd(0x38);//显示模式设置,设置为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000);
     WriteCommandLcd(0x38); //显示模式设置,设置为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000);
     WriteCommandLcd(0x38); //显示模式设置,设置为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000);
     WriteCommandLcd(0x0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0f); //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CommandLcd(0x06); //读写操作时地址自动加1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j,flag=0;                  // Use volatile to prevent removal
                                            // by compiler optimization
  uint result,temp1;
   P1DIR = 0Xff;//设置P1口为输出状态;
   P2DIR = 0xff; //设置P2口为输出状态;
   P5DIR = 0xff; //设置P5口为输出状态;
   P6DIR = 0xff; //设置P5口为输出状态;
   P6SEL= 0X03;//选择A0+,A0-通道
   P5OUT &= ~0x2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FLL_CTL0 |= XCAP14PF;                     // Configure load caps
  for (i =0; i < 10000; i++);              // Delay for 32 kHz crystal to
                                            // stabilize
  P2OUT = 0xff;  //向P2输出数据;

  lcd_init();           //初始化子程序;
  SD16CTL = SD16REFON+SD16SSEL0;            // 1.2V ref, SMCLK,
  SD16CCTL0 |= SD16SNGL+SD16IE+SD16IFG ;            // Single conv, enable interrupt,256次采样率
  SD16INCTL0 |= SD16INTDLY_0+SD16INCH_0;               // Interrupt on 4th sample
  //SD16AE|=SD16AE0;                                    //analog enable

  for (i = 0X0000; i < 0x3600; i++);             // Delay for 1.2V ref startup

  __enable_interrupt();                     // Enable general interrupts

  while (1)
  {
   SD16CCTL0 |= SD16SC;                    // SET BREAKPOINT HERE
                                            // Set bit to start convers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Enter LPM0
   result=ADC_CH0;

                 for(j=0;j<41;j++)
                 {
                         temp1=abs(result-VOL[j]);
                        if(temp1==0)
                        {
                                flag=j;
                        }

                 }
   delay(10000);
   WriteCommandLcd(0x80);//从第一行第一个位置开始显示数据,第一行第一个位置的地址是80H;
   WriteDataLcd(0x30+flag%10000/1000);//显示千位;
   WriteDataLcd(0x30+flag%1000/100);//显示百位;
   WriteDataLcd(0x30+flag%100/10);//显示十位;
   WriteDataLcd(0x30+flag%10);//显示个位;
   delay(100000);  delay(100000);
  }
}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SD16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D16IS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SD16_VECTOR))) SD16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switch (SD16IV)
  {
  case 2:                                   // SD16MEM Overflow
    break;
  case 4:                                   // SD16MEM0 IFG
    ADC_CH0 = SD16MEM0;                      // Save CH0 results (clears IFG)
    break;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LPM0
}

网友B:
应该是0x58,或者0xFFA8

网友C:
你这怎还直接的输出负值的呢?

网友D:
看一下电路

网友E:
这个输出的数据是浮点型的?还带负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