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uCOS里的信号量错误笔记

楼主(2016-04-23):
u8 * Get_Rm04_Check_Cmd_Flag(void)有问题
具体为:请求信号量失败

OSSemPend(Get_Rm04_Check_Cmd_Flag_Sem,0,&m_err);            //请求信号量,查看Rm04_Check_Cmd_Flag变量是否被占用
1,函数的返回值为OS_ERR_EVENT_TYPE,查看OSSemPend()返回值英文说明-->>If you didn't pass a pointer to a semaphore.-->>没有传递指针到信号量

2,查看 Get_Rm04_Check_Cmd_Flag_Sem=OSSemCreate(1);的返回值

Get_Rm04_Check_Cmd_Flag_Sem=OSSemCreate(1);     //信号量,变量Rm04_Check_Cmd_Flag的访问控制

if(Get_Rm04_Check_Cmd_Flag_Sem== (void *)0)fprintf(DEBUG_FILE,"\r\n\r\n\r\n\r\n\r\nGet_Rm04_Check_Cmd_Flag--创建失败r\n\r\n\r\n\r\n");
发现创建失败。
3,细看后发现是ucos配置文件os_cfg.h里对于事件个数限制为6,而我用了7个。将OS_MAX_EVENTS由6改为8.

4,还是出错,查看

OSSemPend(Get_Rm04_Check_Cmd_Flag_Sem,0,&m_err); //请求信号量,查看Rm04_Check_Cmd_Flag变量是否被占用
的返回值,是OS_ERR_PEND_ISR     返回值英文说明-->>If you called this function from an ISR and the result  would lead to a suspension.-->>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该函数,会导致程序挂起。
原因:中断服务程序不能无限等待改信号量的获取!

解决:写了个中断专用的信号量请求函数。(调用OSSemAccept())
u8 * Get_Rm04_Check_Cmd_Flag_ISR(void)

网友A:
中断服务程序不能无限等待改信号量的获取。很好的经验

网友B:
为什么我用信号量的时候有时候会使得任务锁死呢

网友C:
信号量
一.什么是信号量
信号量的使用主要是用来保护共享资源,使得资源在一个时刻只有一个进程(线程)
所拥有。
信号量的值为正的时候,说明它空闲。所测试的线程可以锁定而使用它。若为0,说明
它被占用,测试的线程要进入睡眠队列中,等待被唤醒。
二.信号量的分类
在学习信号量之前,我们必须先知道——Linux提供两种信号量:
(1) 内核信号量,由内核控制路径使用
(2) 用户态进程使用的信号量,这种信号量又分为POSIX信号量和SYSTEM
V信号量。
POSIX信号量又分为有名信号量和无名信号量。
有名信号量,其值保存在文件中, 所以它可以用于线程也可以用于进程间的同步。无名
信号量,其值保存在内存中。
倘若对信号量没有以上的全面认识的话,你就会很快发现自己在信号量的森林里迷
失了方向。

网友C:
三.内核信号量
1.内核信号量的构成
内核信号量类似于自旋锁,因为当锁关闭着时,它不允许内核控制路径继续进行。然而,
当内核控制路径试图获取内核信号量锁保护的忙资源时,相应的进程就被挂起。只有在资源
被释放时,进程才再次变为可运行。
只有可以睡眠的函数才能获取内核信号量;中断处理程序和可延迟函数都不能使用内
核信号量。
内核信号量是struct semaphore类型的对象,它在<asm/semaphore.h>中定义:
struct semaphore {
   atomic_t count;
   int sleepers;
   wait_queue_head_t wait;
  }
count:相当于信号量的值,大于0,资源空闲;等于0,资源忙,但没有进程等待这
个保护的资源;小于0,资源不可用,并至少有一个进程等待资源。
wait:存放等待队列链表的地址,当前等待资源的所有睡眠进程都会放在这个链表中。
sleepers:存放一个标志,表示是否有一些进程在信号量上睡眠。
2.内核信号量中的等待队列(删除,没有联系)
上面已经提到了内核信号量使用了等待队列wait_queue来实现阻塞操作。
当某任务由于没有某种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时,它就被挂到等待队列中睡眠。当条件得到满足
时,该任务就被移出等待队列,此时并不意味着该任务就被马上执行,因为它又被移进工
作队列中等待CPU资源,在适当的时机被调度。
内核信号量是在内部使用等待队列的,也就是说该等待队列对用户是隐藏的,无须用
户干涉。由用户真正使用的等待队列我们将在另外的篇章进行详解。
3.内核信号量的相关函数
(1)初始化:
void sema_init (struct semaphore *sem, int val);
void init_MUTEX (struct semaphore *sem); //将sem的值置为1,表示资源空闲
void init_MUTEX_LOCKED (struct semaphore *sem); //将sem的值置为0,表示资源忙
(2)申请内核信号量所保护的资源:
void down(struct semaphore * sem); // 可引起睡眠
int down_interruptible(struct semaphore * sem); // down_interruptible能被信号打断
int down_trylock(struct semaphore * sem); // 非阻塞函数,不会睡眠。无法锁定资源则
马上返回
(3)释放内核信号量所保护的资源:
void up(struct semaphore * sem);
4.内核信号量的使用例程
在驱动程序中,当多个线程同时访问相同的资源时(驱动中的全局变量时一种典型的
共享资源),可能会引发“竞态“,因此我们必须对共享资源进行并发控制。Linux内核中
解决并发控制的最常用方法是自旋锁与信号量(绝大多数时候作为互斥锁使用)。
ssize_t globalvar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buf, size_t len, loff_t *off)
{
 //获得信号量
 if (down_interruptible(&sem))
 {
  return - ERESTARTSYS;
 }
 //将用户空间的数据复制到内核空间的global_var
 if (copy_from_user(&global_var, buf, sizeof(int)))
 {
  up(&sem);
  return - EFAULT;
 }
 //释放信号量
 up(&sem);
 return sizeof(int);
}

网友C:
四.POSIX 信号量与SYSTEM V信号量的比较
1. 对POSIX来说,信号量是个非负整数。常用于线程间同步。
而SYSTEM V信号量则是一个或多个信号量的集合,它对应的是一个信号量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是为SYSTEM V IPC服务的,信号量只不过是它的一部分。常用于进程间同步。
2.POSIX信号量的引用头文件是“<semaphore.h>”,而SYSTEM V信号量的引用头文件是
“<sys/sem.h>”。
3.从使用的角度,System V信号量是复杂的,而Posix信号量是简单。比如,POSIX信
号量的创建和初始化或PV操作就很非常方便。
五.POSIX信号量详解
1.无名信号量
无名信号量的创建就像声明一般的变量一样简单,例如:sem_t sem_id。然后再初
始化该无名信号量,之后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无名信号量常用于多线程间的同步,同时也用于相关进程间的同步。也就是说,无名信
号量必须是多个进程(线程)的共享变量,无名信号量要保护的变量也必须是多个进程
(线程)的共享变量,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常见的无名信号量相关函数:sem_destroy
int sem_init(sem_t *sem, int pshared, unsigned int value);
1)pshared==0 用于同一多线程的同步;
2)若pshared>0 用于多个相关进程间的同步(即由fork产生的)
int sem_getvalue(sem_t *sem, int *sval);
取回信号量sem的当前值,把该值保存到sval中。
若有1个或更多的线程或进程调用sem_wait阻塞在该信号量上,该函数返回两种值:
1) 返回0
2) 返回阻塞在该信号量上的进程或线程数目
linux采用返回的第一种策略。
sem_wait(或sem_trywait)相当于P操作,即申请资源。
int sem_wait(sem_t *sem); // 这是一个阻塞的函数
测试所指定信号量的值,它的操作是原子的。
若sem>0,那么它减1并立即返回。
若sem==0,则睡眠直到sem>0,此时立即减1,然后返回。
int sem_trywait(sem_t *sem); // 非阻塞的函数
其他的行为和sem_wait一样,除了:
若sem==0,不是睡眠,而是返回一个错误EAGAIN。
sem_post相当于V操作,释放资源。
int sem_post(sem_t *sem);
把指定的信号量sem的值加1;
呼醒正在等待该信号量的任意线程。
注意:在这些函数中,只有sem_post是信号安全的函数,它是可重入函数
(a)无名信号量在多线程间的同步
无名信号量的常见用法是将要保护的变量放在sem_wait和sem_post中间所形成的
临界区内,这样该变量就会被保护起来,例如:
#include <pthread.h>
#include <semaphore.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t number; // 被保护的全局变量
sem_t sem_id;
void* thread_one_fun(void *arg)
{
sem_wait(&sem_id);
printf("thread_one have the semaphore\n");
number++;
printf("number = %d\n",number);
sem_post(&sem_id);
}
void* thread_two_fun(void *arg)
{
sem_wait(&sem_id);
printf("thread_two have the semaphore \n");
number--;
printf("number = %d\n",number);
sem_post(&sem_id);
}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number = 1;
pthread_t id1, id2;
sem_init(&sem_id, 0, 1);
pthread_create(&id1,NULL,thread_one_fun, NULL);
pthread_create(&id2,NULL,thread_two_fun, NULL);
pthread_join(id1,NULL);
pthread_join(id2,NULL);
printf("main,,,\n");
return 0;
}
上面的例程,到底哪个线程先申请到信号量资源,这是随机的。如果想要某个特定的顺
序的话,可以用2个信号量来实现。例如下面的例程是线程1先执行完,然后线程2才继
续执行,直至结束。
int number; // 被保护的全局变量
sem_t sem_id1, sem_id2;
void* thread_one_fun(void *arg)
{
sem_wait(&sem_id1);
printf("thread_one have the semaphore\n");
number++;
printf("number = %d\n",number);
sem_post(&sem_id2);
}
void* thread_two_fun(void *arg)
{
sem_wait(&sem_id2);
printf("thread_two have the semaphore \n");
number--;
printf("number = %d\n",number);
sem_post(&sem_id1);
}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number = 1;
pthread_t id1, id2;
sem_init(&sem_id1, 0, 1); // 空闲的
sem_init(&sem_id2, 0, 0); // 忙的
pthread_create(&id1,NULL,thread_one_fun, NULL);
pthread_create(&id2,NULL,thread_two_fun, NULL);
pthread_join(id1,NULL);
pthread_join(id2,NULL);
printf("main,,,\n");
return 0;
}
(b)无名信号量在相关进程间的同步
说是相关进程,是因为本程序中共有2个进程,其中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子进程(由
fork
产生)的。
本来对于fork来说,子进程只继承了父进程的代码副本,mutex理应在父子进程
中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变量,但由于在初始化mutex的时候,由pshared = 1指
定了mutex处于共享内存区域,所以此时mutex变成了父子进程共享的一个变
量。此时,mutex就可以用来同步相关进程了。
#include <semaphore.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ys/mman.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 i,count=0,nloop=10,zero=0,*ptr;
sem_t mutex;
//open a file and map it into memory
fd = open("log.txt",O_RDWR|O_CREAT,S_IRWXU);
write(fd,&zero,sizeof(int));
ptr = mmap( NULL,sizeof(int),PROT_READ |
PROT_WRITE,MAP_SHARED,fd,0 );
close(fd);
/* create, initialize semaphore */
if( sem_init(&mutex,1,1) < 0) //
{
perror("semaphore initilization");
exit(0);
}
if (fork() == 0)
{ /* child process*/
for (i = 0; i < nloop; i++)
{
sem_wait(&mutex);
printf("child: %d\n", (*ptr)++);
sem_post(&mutex);
}
exit(0);
}
/* back to parent process */
for (i = 0; i < nloop; i++)
{
sem_wait(&mutex);
printf("parent: %d\n", (*ptr)++);
sem_post(&mutex);
}
exit(0);
}
2.有名信号量
有名信号量的特点是把信号量的值保存在文件中。
这决定了它的用途非常广:既可以用于线程,也可以用于相关进程间,甚至是不相关
进程。
(a)有名信号量能在进程间共享的原因
由于有名信号量的值是保存在文件中的,所以对于相关进程来说,子进程是继承了父
进程的文件描述符,那么子进程所继承的文件描述符所指向的文件是和父进程一样的,当
然文件里面保存的有名信号量值就共享了。
(b)有名信号量相关函数说明
有名信号量在使用的时候,和无名信号量共享sem_wait和sem_post函数。
区别是有名信号量使用sem_open代替sem_init,另外在结束的时候要像关闭文件
一样去关闭这个有名信号量。
(1)打开一个已存在的有名信号量,或创建并初始化一个有名信号量。一个单一的调用就完
成了信号量的创建、初始化和权限的设置。
sem_t *sem_open(const char *name, int oflag, mode_t mode , int value);
name是文件的路径名;
Oflag 有O_CREAT或O_CREAT|EXCL两个取值;
mode_t控制新的信号量的访问权限;
Value指定信号量的初始化值。
注意:
这里的name不能写成/tmp/aaa.sem这样的格式,因为在linux下,sem都是创建
在/dev/shm目录下。你可以将name写成“/mysem”或“mysem”,创建出来的文件都
是“/dev/shm/sem.mysem”,千万不要写路径。也千万不要写“/tmp/mysem”之类的。
当oflag = O_CREAT时,若name指定的信号量不存在时,则会创建一个,而且后
面的mode和value参数必须有效。若name指定的信号量已存在,则直接打开该信号量,
同时忽略mode和value参数。
当oflag = O_CREAT|O_EXCL时,若name指定的信号量已存在,该函数会直接返
回error。
(2) 一旦你使用了一信号量,销毁它们就变得很重要。
在做这个之前,要确定所有对这个有名信号量的引用都已经通过sem_close()函数
关闭了,然后只需在退出或是退出处理函数中调用sem_unlink()去删除系统中的信号量,
注意如果有任何的处理器或是线程引用这个信号量,sem_unlink()函数不会起到任何的作
用。
也就是说,必须是最后一个使用该信号量的进程来执行sem_unlick才有效。因为每个
信号灯有一个引用计数器记录当前的打开次数,sem_unlink必须等待这个数为0时才能把
name所指的信号灯从文件系统中删除。也就是要等待最后一个sem_close发生。
(c)有名信号量在无相关进程间的同步
前面已经说过,有名信号量是位于共享内存区的,那么它要保护的资源也必须是位于
共享内存区,只有这样才能被无相关的进程所共享。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服务进程和客户进程都使用shmget和shmat来获取得一块共享内
存资源。然后利用有名信号量来对这块共享内存资源进行互斥保护。

网友C:
File1: server.c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ipc.h>
#include <sys/shm.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emaphore.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define SHMSZ 27
char SEM_NAME[]= "vik";
int main()
{
char ch;
int shmid;
key_t key;
char *shm,*s;
sem_t *mutex;
//name the shared memory segment
key = 1000;
//create & initialize semaphore
mutex = sem_open(SEM_NAME,O_CREAT,0644,1);
if(mutex == SEM_FAILED)
{
perror("unable to create semaphore");
sem_unlink(SEM_NAME);
exit(-1);
}
//create the shared memory segment with this key
shmid = shmget(key,SHMSZ,IPC_CREAT|0666);
if(shmid<0)
{
perror("failure in shmget");
exit(-1);
}
//attach this segment to virtual memory
shm = shmat(shmid,NULL,0);
//start writing into memory
s = shm;
for(ch='A';ch<='Z';ch++)
{
sem_wait(mutex);
*s++ = ch;
sem_post(mutex);
}
//the below loop could be replaced by binary semaphore
while(*shm != '*')
{
sleep(1);
}
sem_close(mutex);
sem_unlink(SEM_NAME);
shmctl(shmid, IPC_RMID, 0);
exit(0);
}
File 2: client.c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ipc.h>
#include <sys/shm.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emaphore.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define SHMSZ 27
char SEM_NAME[]= "vik";
int main()
{
char ch;
int shmid;
key_t key;
char *shm,*s;
sem_t *mutex;
//name the shared memory segment
key = 1000;
//create & initialize existing semaphore
mutex = sem_open(SEM_NAME,0,0644,0);
if(mutex == SEM_FAILED)
{
perror("reader:unable to execute semaphore");
sem_close(mutex);
exit(-1);
}
//create the shared memory segment with this key
shmid = shmget(key,SHMSZ,0666);
if(shmid<0)
{
perror("reader:failure in shmget");
exit(-1);
}
//attach this segment to virtual memory
shm = shmat(shmid,NULL,0);
//start reading
s = shm;
for(s=shm;*s!=NULL;s++)
{
sem_wait(mutex);
putchar(*s);
sem_post(mutex);
}
//once done signal exiting of reader:This can be replaced by
another semaphore
*shm = '*';
sem_close(mutex);
shmctl(shmid, IPC_RMID, 0);
exit(0);
}
六.SYSTEM V信号量
这是信号量值的集合,而不是单个信号量。相关的信号量操作函数由<sys/ipc.h>引用。
1.信号量结构体
内核为每个信号量集维护一个信号量结构体,可在<sys/sem.h>找到该定义:
struct semid_ds {
struct ipc_perm sem_perm; /* 信号量集的操作许可权限 */
struct sem *sem_base; /* 某个信号量sem结构数组的指针,当前信号量集
中的每个信号量对应其中一个数组元素 */
ushort sem_nsems; /* sem_base 数组的个数 */
time_t sem_otime; /* 最后一次成功修改信号量数组的时间 */
time_t sem_ctime; /* 成功创建时间 */
};
struct sem {
ushort semval; /* 信号量的当前值 */
short sempid; /* 最后一次返回该信号量的进程ID 号 */
ushort semncnt; /* 等待semval大于当前值的进程个数 */
ushort semzcnt; /* 等待semval变成0的进程个数 */
};
2.常见的SYSTEM V信号量函数
(a)关键字和描述符
SYSTEM V信号量是SYSTEM V IPC(即SYSTEM V进程间通信)的组成部分,其他
的有SYSTEM V消息队列,SYSTEM V共享内存。而关键字和IPC描述符无疑是它们的共
同点,也使用它们,就不得不先对它们进行熟悉。这里只对SYSTEM V信号量进行讨论。
IPC描述符相当于引用ID号,要想使用SYSTEM V信号量(或MSG、SHM),就必须
用IPC描述符来调用信号量。而IPC描述符是内核动态提供的(通过semget来获取),用
户无法让服务器和客户事先认可共同使用哪个描述符,所以有时候就需要到关键字KEY来
定位描述符。
某个KEY只会固定对应一个描述符(这项转换工作由内核完成),这样假如服务器和
客户事先认可共同使用某个KEY,那么大家就都能定位到同一个描述符,也就能定位到同
一个信号量,这样就达到了SYSTEM V信号量在进程间共享的目的。
(b)创建和打开信号量
int semget(key_t key, int nsems, int oflag)
(1) nsems>0 : 创建一个信的信号量集,指定集合中信号量的数量,一旦创建就不能更改。
(2) nsems==0 : 访问一个已存在的集合
(3) 返回的是一个称为信号量标识符的整数,semop和semctl函数将使用它。
(4) 创建成功后信号量结构被设置:
.sem_perm 的uid和gid成员被设置成的调用进程的有效用户ID和有效组ID
.oflag 参数中的读写权限位存入sem_perm.mode
.sem_otime 被置为0,sem_ctime被设置为当前时间
.sem_nsems 被置为nsems参数的值
该集合中的每个信号量不初始化,这些结构是在semctl,用参数SET_VAL,SETALL
初始化的。
semget函数执行成功后,就产生了一个由内核维持的类型为semid_ds结构体的信号量
集,返回semid就是指向该信号量集的引索。
(c)关键字的获取
有多种方法使客户机和服务器在同一IPC结构上会合:
(1) 服务器可以指定关键字IPC_PRIVATE创建一个新IPC结构,将返回的标识符存放在某
处(例如一个文件)以便客户机取用。关键字 IPC_PRIVATE保证服务器创建一个新IPC结
构。这种技术的缺点是:服务器要将整型标识符写到文件中,然后客户机在此后又要读文件
取得此标识符。
IPC_PRIVATE关键字也可用于父、子关系进程。父进程指定 IPC_PRIVATE创建一个新
IPC结构,所返回的标识符在fork后可由子进程使用。子进程可将此标识符作为exec函数
的一个参数传给一个新程序。
(2) 在一个公用头文件中定义一个客户机和服务器都认可的关键字。然后服务器指定此关键
字创建一个新的IPC结构。这种方法的问题是该关键字可能已与一个 IPC结构相结合,在
此情况下,get函数(msgget、semget或shmget)出错返回。服务器必须处理这一错误,删除
已存在的IPC结构,然后试着再创建它。当然,这个关键字不能被别的程序所占用。
(3) 客户机和服务器认同一个路径名和课题I D(课题I D是0 ~ 2 5 5之间的字符值) ,然
后调用函数ftok将这两个值变换为一个关键字。这样就避免了使用一个已被占用的关键字的
问题。
使用ftok并非高枕无忧。有这样一种例外:服务器使用ftok获取得一个关键字后,该文
件就被删除了,然后重建。此时客户端以此重建后的文件来ftok所获取的关键字就和服务器
的关键字不一样了。所以一般商用的软件都不怎么用ftok。
一般来说,客户机和服务器至少共享一个头文件,所以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是避免使
用ftok,而只是在该头文件中存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关键字。
(d)设置信号量的值(PV操作)
int semop(int semid, struct sembuf *opsptr, size_t nops);
(1) semid: 是semget返回的semid
(2)opsptr: 指向信号量操作结构数组
(3) nops : opsptr所指向的数组中的sembuf结构体的个数
struct sembuf {
short sem_num; // 要操作的信号量在信号量集里的编号,
short sem_op; // 信号量操作
short sem_**; // 操作表示符
};
(4) 若sem_op 是正数,其值就加到semval上,即释放信号量控制的资源
若sem_op 是0,那么调用者希望等到semval变为0,如果semval是0就返回;
若sem_op 是负数,那么调用者希望等待semval变为大于或等于sem_op的绝对值
例如,当前semval为2,而sem_op = -3,那么怎么办?
注意:semval是指semid_ds中的信号量集中的某个信号量的值
(5) sem_**
SEM_UNDO 由进程自动释放信号量
IPC_NOWAIT 不阻塞
到这里,读者肯定有个疑惑:semop希望改变的semval到底在哪里?我们怎么没看到
有它的痕迹?其实,前面已经说明了,当使用semget时,就产生了一个由内核维护的信号
量集(当然每个信号量值即semval也是只由内核才能看得到了),用户能看到的就是返回
的semid。内核通过semop 函数的参数,知道应该去改变semid 所指向的信号量的哪个
semval。
(e)对信号集实行控制操作(semval的赋值等)
int semctl(int semid, int semum, int cmd, ../* union semun arg */);
semid是信号量集合;
semnum是信号在集合中的序号;
semum是一个必须由用户自定义的结构体,在这里我们务必弄清楚该结构体的组成:
union semun
{
int val; // cmd == SETVAL
struct semid_ds *buf // cmd == IPC_SET或者 cmd == IPC_STAT
ushort *array; // cmd == SETALL,或 cmd = GETALL
};
val只有cmd ==SETVAL时才有用,此时指定的semval = arg.val。
注意:当cmd == GETVAL时,semctl函数返回的值就是我们想要的semval。千万不要
以为指定的semval被返回到arg.val中。
array指向一个数组,当cmd==SETALL时,就根据arg.array来将信号量集的所有值都
赋值;当cmd ==GETALL时,就将信号量集的所有值返回到arg.array指定的数组中。
buf 指针只在cmd==IPC_STAT 或IPC_SET 时有用,作用是semid 所指向的信号量集
(semid_ds机构体)。一般情况下不常用,这里不做谈论。
另外,cmd == IPC_RMID还是比较有用的。
(f)例码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ipc.h>
#include <sys/sem.h>
#include <stdio.h>
static int nsems;
static int sem**;
static int semid;
int errno=0;
union semun {
int val;
struct semid_ds *buf;
unsigned short *array;
}arg;
int main()
{
struct sembuf sops[2]; //要用到两个信号量,所以要定义两个操作数组
int rslt;
unsigned short argarray[80];
arg.array = argarray;
semid = semget(IPC_PRIVATE, 2, 0666);
if(semid < 0 )
{
printf("semget failed. errno: %d\n", errno);
exit(0);
}
//获取0th信号量的原始值
rslt = semctl(semid, 0, GETVAL);
printf("val = %d\n",rslt);
//初始化0th信号量,然后再读取,检查初始化有没有成功
arg.val = 1; // 同一时间只允许一个占有者
semctl(semid, 0, SETVAL, arg);
rslt = semctl(semid, 0, GETVAL);
printf("val = %d\n",rslt);
sops[0].sem_num = 0;
sops[0].sem_op = -1;
sops[0].sem_** = 0;
sops[1].sem_num = 1;
sops[1].sem_op = 1;
sops[1].sem_** = 0;
rslt=semop(semid, sops, 1); //申请0th信号量,尝试锁定
if (rslt < 0 )
{
printf("semop failed. errno: %d\n", errno);
exit(0);
}
//可以在这里对资源进行锁定
sops[0].sem_op = 1;
semop(semid, sops, 1); //释放0th信号量
rslt = semctl(semid, 0, GETVAL);
printf("val = %d\n",rslt);
rslt=semctl(semid, 0, GETALL, arg);
if (rslt < 0)
{
printf("semctl failed. errno: %d\n", errno);
exit(0);
}
printf("val1:%d val2: %d\n",(unsigned int)argarray[0],(unsigned int)argarray[1]);
if(semctl(semid, 1, IPC_RMID) == -1)
{
Perror(“semctl failure while clearing reason”);
}
return(0);
}

网友C:
七.信号量的牛刀小试——生产者与消费者问题
1.问题描述:
有一个长度为N的缓冲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所共有,只要缓冲池未满,生产者便可将
消息送入缓冲池;只要缓冲池未空,消费者便可从缓冲池中取走一个消息。生产者往缓冲池
放信息的时候,消费者不可操作缓冲池,反之亦然。
2.使用多线程和信号量解决该经典问题的互斥
#include <pthrea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emaphore.h>
#define BUFF_SIZE 10
char buffer[BUFF_SIZE];
char count; // 缓冲池里的信息数目
sem_t sem_mutex; //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互斥锁
sem_t p_sem_mutex; // 空的时候,对消费者不可进
sem_t c_sem_mutex; // 满的时候,对生产者不可进
void * Producer()
{
while(1)
{
sem_wait(&p_sem_mutex); //当缓冲池未满时
sem_wait(&sem_mutex); //等待缓冲池空闲
count++;
sem_post(&sem_mutex);
if(count < BUFF_SIZE)//缓冲池未满
sem_post(&p_sem_mutex);
if(count > 0) //缓冲池不为空
sem_post(&c_sem_mutex);
}
}
void * Consumer()
{
while(1)
{
sem_wait(&c_sem_mutex);//缓冲池未空时
sem_wait(&sem_mutex); //等待缓冲池空闲
count--;
sem_post(&sem_mutex);
if(count > 0)
sem_post(c_sem_nutex);
}
}
int main()
{
pthread_t ptid,ctid;
//initialize the semaphores
sem_init(&empty_sem_mutex,0,1);
sem_init(&full_sem_mutex,0,0);
//creating producer and consumer threads
if(pthread_create(&ptid, NULL,Producer, NULL))
{
printf("\n ERROR creating thread 1");
exit(1);
}
if(pthread_create(&ctid, NULL,Consumer, NULL))
{
printf("\n ERROR creating thread 2");
exit(1);
}
if(pthread_join(ptid, NULL)) /* wait for the producer to finish */
{
printf("\n ERROR joining thread");
exit(1);
}
if(pthread_join(ctid, NULL)) /* wait for consumer to finish */
{
printf("\n ERROR joining thread");
exit(1);
}
sem_destroy(&empty_sem_mutex);
sem_destroy(&full_sem_mutex);
//exit the main thread
pthread_exit(NULL);
return 1;
}

网友D:
在驱动程序中,当多个线程同时访问相同的资源时(驱动中的全局变量时一种典型的
共享资源),可能会引发“竞态“,因此我们必须对共享资源进行并发控制。

网友E:
在驱动程序中,当多个线程同时访问相同的资源时(驱动中的全局变量时一种典型的
共享资源),可能会引发“竞态“,因此我们必须对共享资源进行并发控制

网友:
至今没有学会ncOS,准备买本官方推荐的书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