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ISD4004语音录放电路,但播放是喇叭一直有沙沙的杂音

楼主(2016-04-23):
做了个ISD4004语音录放电路,但播放是喇叭一直有沙沙的杂音
芯片: ISD4004,TDA2822。喇叭8欧0.5W

录进去的语音在播放时一直有一个沙沙的背景杂音,该怎么办?

要不要在播放端加个带通滤波器?用什么滤波芯片简单实用?

求大神解答
附电路:

网友A:
这个楼主所用电源是否纯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楼主所用电源是否纯净

是2822的电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2822的电源吗?

还有麦克风的电源。有可能是录音带来的杂音,也有可能是播放的时候的,也可能是两者叠加一起的

网友C:
先确定是音源部分、语音播放部分还是功放部分的噪声,再有针对性的整改。

网友D:
ISD4004 建议录音环境首先要好,其次录的音尽量大些。一般在不读取录音时是基本没有噪音的,一直有应该是后端放大带来的,这个你可以检查下电路,以前用过L358功放,记得效果还可以的。不过ISD真的不太常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