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给推荐一个高精度DCDC电源

楼主(2016-04-23):
今天碰到一个产品,碰到难题了。
产品要求使用一颗高亮度LED,LED亮度可调,最高工作电流在600mA左右,经过测试,当电流有0.1mA的浮动时,会产生光的波动,从而导致测量数据有偏差,所以,希望电源设计的要稳定,如当电源500mA输出的时候,要求电流上下浮动要在0.1mA之内,有没有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0.1mA/500mA=0.02%
万分之二啊,万分之二啊,二啊,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mA/500mA=0.02%
万分之二啊,万分之二啊,二啊,二啊

我觉得应该还要通过led驱动芯片,通过pwm控制led电流,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东西,借鉴一下

网友B:
LED驱动IC可能无法达到你的指标。
应该要线性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驱动IC可能无法达到你的指标。
应该要线性驱动。

昨天晚上看了看资料,LED驱动IC应该是不能满足要求的,有没有参考的资料看一下?

网友C:
只能线性反馈电路才能获得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线性反馈电路才能获得高精度。

是不是可以用DSP的16位的DA控制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用DSP的16位的DA控制实现?

开环很难有高精度的,DA只不过有一个基准而已,高精度还是要有闭环架构才行。

网友D:
应该用稳光控制电路。
用稳压电路不行,要求不高可以用稳流电路,但LED本身也会有光衰。

网友E:
用线性恒流源驱动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