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语言预处理命令有哪些

楼主(2016-04-23):
往往我说今天上课的内容是预处理时,便有学生质疑:预处理不就是include 和define么?这也用得着讲啊?。是的,非常值得讨论,即使是include 和define。但是预处理仅限于此吗?远远不止。先看几个个常识性问题:
A)
预处理是C 语言的一部分吗?
B)
包含“#”号的都是预处理吗?
C)
预处理指令后面都不需要加“;”号吗?

不要急着回答,先看看ANSI 标准定义的C 语言预处理指令:

另外ANSI 标准C 还定义了如下几个宏:
  • _LINE_ 表示正在编译的文件的行号
  • _FILE_ 表示正在编译的文件的名字
  • _DATE_ 表示编译时刻的日期字符串,例如: "25 Dec 2007"
  • _TIME_ 表示编译时刻的时间字符串,例如: "12:30:55"
  • _STDC_ 判断该文件是不是定义成标准C 程序

如果编译器不是标准的,则可能仅支持以上宏的一部分,或根本不支持。当然编译器也有可能还提供其它预定义的宏名。注意:宏名的书写由标识符与两边各二条下划线构成。

相信很多初学者,甚至一些有经验的程序员都没有完全掌握这些内容,下面就一一详细讨论这些预处理指令。

楼主:
C语言宏定义#define
一、数值宏常量#define 宏定义是个演技非常高超的替身演员,但也会经常耍大牌的,所以我们用它要慎之又慎。它可以出现在代码的任何地方,从本行宏定义开始,以后的代码就就都认识这个宏了;也可以把任何东西定义成宏。因为编译器会在预编译的时候用真身替换替身,而在我们的代码里面却又用常常用替身来帮忙。看例子:
   #define PI 3.141592654
在此后的代码中你尽可以使用PI 来代替3.141592654,而且你最好就这么做。不然的话,如果我要把PI 的精度再提高一些,你是否愿意一个一个的去修改这串数呢?你能保证不漏不出错?而使用PI 的话,我们却只需要修改一次。这种情况还不是最要命的,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define ERROR_POWEROFF -1
如果你在代码里不用ERROR_POWEROFF 这个宏而用-1,尤其在函数返回错误代码的时候(往往一个开发一个系统需要定义很多错误代码)。肯怕上帝都无法知道-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吧。这个-1,我们一般称为“魔鬼数”,上帝遇到它也会发狂的。所以,我奉劝你代码里一定不要出现“魔鬼数”。

第一章我们详细讨论了const 这个关键字,我们知道const 修饰的数据是有类型的,而define 宏定义的数据没有类型。为了安全,我建议你以后在定义一些宏常数的时候用const代替,编译器会给const 修饰的只读变量做类型校验,减少错误的可能。但一定要注意const修饰的不是常量而是readonly 的变量,const 修饰的只读变量不能用来作为定义数组的维数,也不能放在case 关键字后面。
二、字符串宏常量除了定义宏常数之外,经常还用来定义字符串,尤其是路径:
A),#define ENG_PATH_1 E:\English\listen_to_this\listen_to_this_3
B),#define ENG_PATH_2 “E:\English\listen_to_this\listen_to_this_3”
噢,到底哪一个正确呢?如果路径太长,一行写下来比较别扭怎么办?用反斜杠接续符啊:
C), #define ENG_PATH_3 E:\English\listen_to_this\listen\_to_this_3

还没发现问题?这里用了4 个反斜杠,到底哪个是接续符?回去看看接续符反斜杠。

反斜杠作为接续符时,在本行其后面不能再有任何字符,空格都不行。所以,只有最后一个反斜杠才是接续符。至于A)和B),那要看你怎么用了,既然define 宏只是简单的替换,那给ENG_PATH_1 加上双引号不就成了:“ENG_PATH_1”。

但是请注意:有的系统里规定路径的要用双反斜杠“\\”,比如:
#define ENG_PATH_4 E:\\English\\listen_to_this\\listen_to_this_3
三、用define 宏定义注释符号?上面对define 的使用都很简单,再看看下面的例子:
#define BSC //
#define BMC /*
#define EMC */
D),BSC my single-line comment
E),BMC my multi-line comment EMC

D)和E)都错误,为什么呢?因为注释先于预处理指令被处理,当这两行被展开成//…或/*…*/时,注释已处理完毕,此时再出现//…或/*…*/自然错误.因此,试图用宏开始或结束一段注释是不行的。

楼主:
四、用define 宏定义表达式

这些都好理解,下面来点有“技术含量”的,定义一年有多少秒:
   #define SEC_A_YEAR 60*60*24*365
这个定义没错吧?很遗憾,很有可能错了,至少不可靠。你有没有考虑在16 位系统下把这样一个数赋给整型变量的时候可能会发生溢出?一年有多少秒也不可能是负数吧。修改一下:
   #define SEC_A_YEAR (60*60*24*365)UL
又出现一个问题,这里的括号到底需不需要呢?继续看一个例子,定义一个宏函数,求x 的平方:
   #define SQR (x) x * x
对不对?试试:假设x 的值为10,SQR (x)被替换后变成10*10。没有问题。

再试试:假设x 的值是个表达式10+1,SQR (x)被替换后变成10+1*10+1。问题来了,这并不是我想要得到的。怎么办?括号括起来不就完了?
   #define SQR (x) ((x)*(x))
最外层的括号最好也别省了,看例子,求两个数的和:
   #define SUM (x) (x)+(x)
如果x 的值是个表达式5*3,而代码又写成这样:SUM (x)* SUM (x)。替换后变成:(5*3)+(5*3)*(5*3)+(5*3)。又错了!所以最外层的括号最好也别省了。我说过define 是个演技高超的替身演员,但也经常耍大牌。要搞定它其实很简单,别吝啬括号就行了。

注意这一点:宏函数被调用时是以实参代换形参。而不是“值传送”。

留四个问题:
A)
上述宏定义中“SUM”、“SQR”是宏吗?
B)
#define EMPTY
这样定义行吗?
C)
打印上述宏定义的值:printf(“SUM (x)”);结果是什么?
D)
“#define M 100”是宏定义吗?
五、宏定义中的空格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看下面例子:
   #define SUM (x) (x)+(x)
这还是定义的宏函数SUM(x)吗?显然不是。编译器认为这是定义了一个宏:SUM,其代表的是(x) (x)+(x)。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关键问题还是在于SUM 后面的这个空格。所以在定义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时候该用空格,什么时候不该用空格。这个空格仅仅在定义的时候有效,在使用这个宏函数的时候,空格会被编译器忽略掉。也就是说,上一节定义好的宏函数SUM(x)在使用的时候在SUM 和(x)之间留有空格是没问题的。比如:SUM(3)和SUM (3)的意思是一样的。
六、#undef

#undef 是用来撤销宏定义的,用法如下:
#define PI 3.141592654

// code
#undef PI
//下面的代码就不能用PI 了,它已经被撤销了宏定义。

也就是说宏的生命周期从#define 开始到#undef 结束。很简单,但是请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define X 3
#define Y X*2
#undef X
#define X 2
int z=Y;
z 的值为多少?

楼主:
C语言条件编译#ifdef
条件编译的功能使得我们可以按不同的条件去编译不同的程序部分,因而产生不同的目标代码文件。这对于程序的移植和调试是很有用的。条件编译有三种形式,下面分别介绍:

第一种形式:
#ifdef 标识符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它的功能是,如果标识符已被#define 命令定义过则对程序段1 进行编译;否则对程序段2进行编译。如果没有程序段2(它为空),本格式中的#else 可以没有,即可以写为:
#ifdef 标识符
   程序段
#endif

第二种形式:
#ifndef 标识符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与第一种形式的区别是将“ifdef”改为“ifndef”。它的功能是,如果标识符未被#define 命令定义过则对程序段1 进行编译,否则对程序段2 进行编译。这与第一种形式的功能正相反。

第三种形式:
#if 常量表达式
   程序段1
#else
   程序段2
#endif

它的功能是,如常量表达式的值为真(非0),则对程序段1 进行编译,否则对程序段2 进行编译。因此可以使程序在不同条件下,完成不同的功能。

至于#elif 命令意义与else if 相同,它形成一个if else-if 阶梯状语句,可进行多种编译选择。

楼主:
C语言文件包含#include文件包含是预处理的一个重要功能,它可用来把多个源文件连接成一个源文件进行编译,结果将生成一个目标文件。C语言提供#include 命令来实现文件包含的操作,它实际是宏替换的延伸,有两种格式:

一、#include <filename>
其中,filename 为要包含的文件名称,用尖括号括起来,也称为头文件,表示预处理到系统规定的路径中去获得这个文件(即C 编译系统所提供的并存放在指定的子目录下的头文件)。找到文件后,用文件内容替换该语句。

2、#include “filename”
其中,filename 为要包含的文件名称。双引号表示预处理应在当前目录中查找文件名为filename 的文件,若没有找到,则按系统指定的路径信息,搜索其他目录。找到文件后,用文件内容替换该语句。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include 是将已存在文件的内容嵌入到当前文件中。

另外关于#include 的路径也有点要说明:include 支持相对路径,格式如trackant(蚁迹寻踪)所写:.代表当前目录,..代表上层目录。

楼主:
C语言#error预处理#error 预处理指令的作用是,编译程序时,只要遇到#error 就会生成一个编译错误提示消息,并停止编译。其语法格式为:
   #error error-message

注意,宏串error-message 不用双引号包围。遇到#error 指令时,错误信息被显示,可能同时还显示编译程序作者预先定义的其他内容。关于系统所支持的error-message 信息,请查找相关资料,这里不浪费篇幅来做讨论。

楼主:
C语言#line预处理#line 的作用是改变当前行数和文件名称,它们是在编译程序中预先定义的标识符命令的基本形式如下:
   #line number["filename"]
其中[]内的文件名可以省略。例如:
   #line 30 a.h
其中,文件名a.h 可以省略不写。

这条指令可以改变当前的行号和文件名,例如上面的这条预处理指令就可以改变当前的行号为30,文件名是a.h。初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用,不过,他还是有点用的,那就是用在编译器的编写中,我们知道编译器对C 源码编译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中间文件,通过这条指令,可以保证文件名是固定的,不会被这些中间文件代替,有利于进行分析。

楼主:
C语言#pragma预处理在所有的预处理指令中,#pragma 指令可能是最复杂的了,它的作用是设定编译器的状态或者是指示编译器完成一些特定的动作。#pragma 指令对每个编译器给出了一个方法,在保持与C 和C ++语言完全兼容的情况下,给出主机或操作系统专有的特征。依据定义,编译指示是机器或操作系统专有的,且对于每个编译器都是不同的。

其格式一般为:
   #pragma para
其中para 为参数,下面来看一些常用的参数。
一、#pragma messagemessage 参数:Message 参数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参数,它能够在编译信息输出窗口中输出相应的信息,这对于源代码信息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其使用方法为:
   #pragma message(“消息文本”)
当编译器遇到这条指令时就在编译输出窗口中将消息文本打印出来。

当我们在程序中定义了许多宏来控制源代码版本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可能都会忘记有没有正确的设置这些宏,此时我们可以用这条指令在编译的时候就进行检查。假设我们希望判断自己有没有在源代码的什么地方定义了_X86 这个宏可以用下面的方法
   #ifdef _X86
   #Pragma message(“_X86 macro activated!”)
   #endif
当我们定义了_X86 这个宏以后,应用程序在编译时就会在编译输出窗口里显示“_X86 macro activated!”。我们就不会因为不记得自己定义的一些特定的宏而抓耳挠腮了。
二、#pragma code_seg另一个使用得比较多的pragma 参数是code_seg。格式如:
   #pragma code_seg( ["section-name"[,"section-class"] ] )
它能够设置程序中函数代码存放的代码段,当我们开发驱动程序的时候就会使用到它。
三、#pragma once#pragma once (比较常用)
只要在头文件的最开始加入这条指令就能够保证头文件被编译一次,这条指令实际上在Visual C++6.0 中就已经有了,但是考虑到兼容性并没有太多的使用它。
四、#pragma hdrstop#pragma hdrstop 表示预编译头文件到此为止,后面的头文件不进行预编译。BCB 可以预编译头文件以加快链接的速度,但如果所有头文件都进行预编译又可能占太多磁盘空间,所以使用这个选项排除一些头文件。

有时单元之间有依赖关系,比如单元A 依赖单元B,所以单元B 要先于单元A 编译。

你可以用#pragma startup 指定编译优先级,如果使用了#pragma package(smart_init) ,BCB就会根据优先级的大小先后编译。
五、#pragma resource#pragma resource "*.dfm"表示把*.dfm 文件中的资源加入工程。*.dfm 中包括窗体外观的定义。
六、#pragma warning   #pragma warning( disable : 4507 34; once : 4385; error : 164 )
等价于:
   #pragma warning(disable:4507 34) // 不显示4507 和34 号警告信息
   #pragma warning(once:4385) // 4385 号警告信息仅报告一次
   #pragma warning(error:164) // 把164 号警告信息作为一个错误。
同时这个pragma warning 也支持如下格式:
   #pragma warning( push [ ,n ] )
   #pragma warning( pop )  //这里n 代表一个警告等级(1---4)。
   #pragma warning( push )保存所有警告信息的现有的警告状态。
   #pragma warning( push, n)保存所有警告信息的现有的警告状态,并且把全局警告等级设定为n。
   #pragma warning( pop )向栈中弹出最后一个警告信息,在入栈和出栈之间所作的一切改动取消。例如:
   #pragma warning( push )
   #pragma warning( disable : 4705 )
   #pragma warning( disable : 4706 )
   #pragma warning( disable : 4707 )
   //.......
   #pragma warning( pop )
在这段代码的最后,重新保存所有的警告信息(包括4705,4706 和4707)。
七、#pragma comment#pragma comment(...)
该指令将一个注释记录放入一个对象文件或可执行文件中。

常用的lib 关键字,可以帮我们连入一个库文件。比如:
   #pragma comment(lib, "user32.lib")
该指令用来将user32.lib 库文件加入到本工程中。

linker:将一个链接选项放入目标文件中,你可以使用这个指令来代替由命令行传入的或者在开发环境中设置的链接选项,你可以指定/include 选项来强制包含某个对象,例如:
   #pragma comment(linker, "/include:__mySymbol")

楼主:
八、#pragma pack这里重点讨论内存对齐的问题和#pragma pack()的使用方法。

什么是内存对齐?先看下面的结构:
struct TestStruct1
{
   char c1;
   short s;
   char c2;
   int i;
};
假设这个结构的成员在内存中是紧凑排列的,假设c1 的地址是0,那么s 的地址就应该是1,c2 的地址就是3,i 的地址就是4。也就是c1 地址为00000000, s 地址为00000001, c2地址为00000003, i 地址为00000004。

可是,我们在Visual C++6.0 中写一个简单的程序:
struct TestStruct1 a;
printf("c1 %p, s %p, c2 %p, i %p\n",
(unsigned int)(void*)&a.c1 - (unsigned int)(void*)&a,
(unsigned int)(void*)&a.s - (unsigned int)(void*)&a,
(unsigned int)(void*)&a.c2 - (unsigned int)(void*)&a,
(unsigned int)(void*)&a.i - (unsigned int)(void*)&a);
运行,输出:
c1 00000000, s 00000002, c2 00000004, i 00000008。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内存对齐而导致的问题。

1、为什么会有内存对齐?
字,双字,和四字在自然边界上不需要在内存中对齐。(对字,双字,和四字来说,自然边界分别是偶数地址,可以被4 整除的地址,和可以被8 整除的地址。)无论如何,为了提高程序的性能,数据结构(尤其是栈)应该尽可能地在自然边界上对齐。原因在于,为了访问未对齐的内存,处理器需要作两次内存访问;然而,对齐的内存访问仅需要一次访问。

一个字或双字操作数跨越了4 字节边界,或者一个四字操作数跨越了8 字节边界,被认为是未对齐的,从而需要两次总线周期来访问内存。一个字起始地址是奇数但却没有跨越字边界被认为是对齐的,能够在一个总线周期中被访问。某些操作双四字的指令需要内存操作数在自然边界上对齐。如果操作数没有对齐,这些指令将会产生一个通用保护异常。

双四字的自然边界是能够被16 整除的地址。其他的操作双四字的指令允许未对齐的访问(不会产生通用保护异常),然而,需要额外的内存总线周期来访问内存中未对齐的数据。

缺省情况下,编译器默认将结构、栈中的成员数据进行内存对齐。因此,上面的程序输出就变成了:c1 00000000, s 00000002, c2 00000004, i 00000008。编译器将未对齐的成员向后移,将每一个都成员对齐到自然边界上,从而也导致了整个结构的尺寸变大。尽管会牺牲一点空间(成员之间有部分内存空闲),但提高了性能。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不可以断言sizeof(TestStruct1)的结果为8。在这个例子中,sizeof(TestStruct1)的结果为12。

2、如何避免内存对齐的影响?
那么,能不能既达到提高性能的目的,又能节约一点空间呢?有一点小技巧可以使用。比如我们可以将上面的结构改成:
struct TestStruct2
{
   char c1;
   char c2;
   short s;
   int i;
};

这样一来,每个成员都对齐在其自然边界上,从而避免了编译器自动对齐。在这个例子中,sizeof(TestStruct2)的值为8。这个技巧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这个结构作为API的一部分提供给第三方开发使用的时候。第三方开发者可能将编译器的默认对齐选项改变,从而造成这个结构在你的发行的DLL 中使用某种对齐方式,而在第三方开发者哪里却使用另外一种对齐方式。这将会导致重大问题。
比如,TestStruct1 结构,我们的DLL 使用默认对齐选项,对齐为c1 00000000, s 00000002, c2 00000004, i 00000008,同时sizeof(TestStruct1)的值为12。

而第三方将对齐选项关闭,导致c1 00000000, s 00000001, c2 00000003, i 00000004,同时sizeof(TestStruct1)的值为8。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利用#pragma pack()来改变编译器的默认对齐方式(当然一般编译器也提供了一些改变对齐方式的选项,这里不讨论)。

使用指令#pragma pack (n),编译器将按照n 个字节对齐。
使用指令#pragma pack (),编译器将取消自定义字节对齐方式。

在#pragma pack (n)和#pragma pack ()之间的代码按n 个字节对齐。但是,成员对齐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每个成员按自己的方式对齐.也就是说虽然指定了按n 字节对齐,但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是以n 字节对齐。其对齐的规则是,每个成员按其类型的对齐参数(通常是这个类型的大小)和指定对齐参数(这里是n 字节)中较小的一个对齐,即:min( n, sizeof( item )) 。并且结构的长度必须为所用过的所有对齐参数的整数倍,不够就补空字节。看如下例子:
#pragma pack(8)
struct TestStruct4
{
   char a;
   long b;
};
struct TestStruct5
{
   char c;
   TestStruct4 d;
   long long e;
};
#pragma pack()

楼主:
问题:
A)
sizeof(TestStruct5) = ?

B)
TestStruct5 的c 后面空了几个字节接着是d?
TestStruct4 中,成员a 是1 字节默认按1 字节对齐,指定对齐参数为8,这两个值中取1,a

按1 字节对齐;成员b 是4 个字节,默认是按4 字节对齐,这时就按4 字节对齐,所以sizeof(TestStruct4)应该为8;TestStruct5 中,c 和TestStruct4 中的a 一样,按1 字节对齐,而d 是个结构,它是8 个字节,它
按什么对齐呢?对于结构来说,它的默认对齐方式就是它的所有成员使用的对齐参数中最大的一个, TestStruct4 的就是4.所以,成员d 就是按4 字节对齐.成员e 是8 个字节,它是默认按8字节对齐,和指定的一样,所以它对到8 字节的边界上,这时,已经使用了12 个字节了,所以又添加了4 个字节的空,从第16 个字节开始放置成员e.这时,长度为24,已经可以被8(成员e 按8字节对齐)整除.这样,一共使用了24 个字节.内存布局如下(*表示空闲内存,1 表示使用内存。单位为1byete):
a b
TestStruct4 的内存布局:1***,1111,

c
TestStruct4.a TestStruct4.b d
TestStruct5 的内存布局: 1***, 1***, 1111, ****,11111111

这里有三点很重要:
首先,每个成员分别按自己的方式对齐,并能最小化长度。
其次,复杂类型(如结构)的默认对齐方式是它最长的成员的对齐方式,这样在成员是复杂类型时,可以最小化长度。
然后,对齐后的长度必须是成员中最大的对齐参数的整数倍,这样在处理数组时可以保证每一项都边界对齐。

补充一下,对于数组,比如:char a[3];它的对齐方式和分别写3 个char 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还是按1 个字节对齐.如果写: typedef char Array3[3];Array3 这种类型的对齐方式还是按1个字节对齐,而不是按它的长度。

但是不论类型是什么,对齐的边界一定是1,2,4,8,16,32,64....中的一个。

另外,注意别的#pragma pack 的其他用法:
#pragma pack(push) //保存当前对其方式到packing stack
#pragma pack(push,n) 等效于
#pragma pack(push)
#pragma pack(n) //n=1,2,4,8,16 保存当前对齐方式,设置按n 字节对齐
#pragma pack(pop) //packing stack 出栈,并将对其方式设置为出栈的对齐方

楼主:
C语言#运算符#也是预处理?是的,你可以这么认为。那怎么用它呢? 别急,先看下面例子:
   #define SQR(x) printf("The square of x is %d.\n", ((x)*(x)));
如果这样使用宏:
   SQR(8);
则输出为:
   The square of x is 64.
注意到没有,引号中的字符x 被当作普通文本来处理,而不是被当作一个可以被替换的语言符号。

假如你确实希望在字符串中包含宏参数,那我们就可以使用“#”,它可以把语言符号转化为字符串。上面的例子改一改:
   #define SQR(x) printf("The square of "#x" is %d.\n", ((x)*(x)));
再使用:
   SQR(8);
则输出的是:
   The square of 8 is 64.
很简单吧?相信你现在已经明白#号的使用方法了。

楼主:
C语言##预算符和#运算符一样,##运算符可以用于宏函数的替换部分。这个运算符把两个语言符号组合成单个语言符号。看例子:
   #define XNAME(n) x ## n
如果这样使用宏:
   XNAME(8)
则会被展开成这样:
   x8
看明白了没?##就是个粘合剂,将前后两部分粘合起来。

网友A:
在定义一些宏常数的时候用const代替,编译器会给const 修饰的只读变量做类型校验,减少错误的可能

网友B:
mark一下,这得好好学学

网友C:
就会define和include的路过,这个帖子太奇妙了,MARK

网友C:
#define ENG_PATH_4 E:\\English\\listen_to_this\\listen_to_this_3
这个双斜杠的才对吧

网友C:
理由:http://
https://bbs.21ic.com

网友D:
学编程不是刻意去理解编程语言设计了什么.
而是水到渠成的去使用就好了.

但是很多人, 就是恶意的乱用,导致自己学不会...

网友:
好帖子,有意思,学的时候根本没有学到这些

网友E:
这些预处理命令如果处理好了会大大增强单片机的运行效率

网友:
试图用宏开始或结束一段注释是不行的。

网友F:
正好有一堆宏定义无法理解,还请赐教:如下:

#if defined(__GNUC__) || defined(__DOXYGEN__)
# include <avr/pgmspace.h>
# define PROGMEM_LOCATION(type, name, loc) \
                type name __attribute__((section (#loc)))
# define PROGMEM_DECLARE(type, name) const type name __attribute__((__progmem__))
# define PROGMEM_STRING(x) PSTR(x)
# define PROGMEM_STRING_T  PGM_P
# define PROGMEM_T const
# define PROGMEM_PTR_T const *
# define PROGMEM_BYTE_ARRAY_T uint8_t*
# define PROGMEM_WORD_ARRAY_T uint16_t*
# define PROGMEM_READ_BYTE(x) pgm_read_byte(x)
# define PROGMEM_READ_WORD(x) pgm_read_word(x)

#elif defined(__ICCAVR__)
# include <pgmspace.h>
# ifndef __HAS_ELPM__
#  define _MEMATTR_ASF  __flash
# else /* __HAS_ELPM__ */
#  define _MEMATTR_ASF  __hugeflash
# endif /* __HAS_ELPM__ */
# define PROGMEM_LOCATION(type, name, loc) const _MEMATTR_ASF type name @ loc
# define PROGMEM_DECLARE(type, name) _MEMATTR_ASF type name
# define PROGMEM_STRING(x) ((_MEMATTR_ASF const char *)(x))
# define PROGMEM_STRING_T  char const _MEMATTR_ASF *
# define PROGMEM_T const _MEMATTR_ASF
# define PROGMEM_PTR_T const _MEMATTR_ASF *
# define PROGMEM_BYTE_ARRAY_T uint8_t const _MEMATTR_ASF *
# define PROGMEM_WORD_ARRAY_T uint16_t const _MEMATTR_ASF *
# define PROGMEM_READ_BYTE(x) *(x)
# define PROGMEM_READ_WORD(x) *(x)
#endif直接就这样定认数据:
PROGMEM_DECLARE(char const, cdc_help[]) =
        "\r\n"
        "Welcome to the XMEGA-A3BU Xplained Demo CDC interface!\r\n"
        "\r\n"
        "Key bindings for LCD menu control:\r\n"
        "  Enter      : Enter\r\n"
        "  Backspace  : Back\r\n"
        "  Arrow Up   : Up\r\n"
        "  Arrow Down : Down\r\n";

这几句,真心不懂。
# define PROGMEM_LOCATION(type, name, loc) \
                type name __attribute__((section (#loc)))
# define PROGMEM_DECLARE(type, name) const type name __attribute__((__progmem__))

网友G:
只学过#define和#include
其他的只在头文件中看到过,不懂啊,多亏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H:
#define ERROR_POWEROFF -1
如果你在代码里不用ERROR_POWEROFF 这个宏而用-1,尤其在函数返回错误代码的时候(往往一个开发一个系统需要定义很多错误代码)。肯怕上帝都无法知道-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吧。这个-1,我们一般称为“魔鬼数”,上帝遇到它也会发狂的。

楼主:
大家都常用的就是一个宏定义,预编译的其他很少用了,而头文件包含那个是必须的。

网友G:
#define SUM (x) (x)+(x)
这还是定义的宏函数SUM(x)吗?显然不是。编译器认为这是定义了一个宏:SUM,其代表的是(x) (x)+(x)。
原来是根据空格分界的。

网友I:
预处理不就是include 和define么?
好多菜鸟都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J:
预编译又称为预处理,是做些代码文本的替换工作。是整个编译过程的最先做的工作。预编译又称为预处理,是做些代码文本的替换工作。

网友J:
预编译指令指示了在程序正式编译前就由编译器进行的操作,可以放在程序中的任何位置。常见的预编译指令有:
(1)#include 指令
该指令指示编译器将xxx.xxx文件的全部内容插入此处。若用<>括起文件则在系统的INCLUDE目录中寻找文件,若用" "括起文件则在当前目录中寻找文件。一般来说,该文件是后缀名为"h"或"cpp"的头文件。
注意:<>不会在当前目录下搜索头文件,如果我们不用<>而用""把头文件名扩起,其意义为在先在当前目录下搜索头文件,再在系统默认目录下搜索。
(2)#define指令
该指令有三种用法:
第一种是定义标识,标识有效范围为整个程序,形如#define XXX,常与#if配合使用;
第二种是定义常数,如#define max 100,则max代表100(这种情况下使用const定义常数更好,原因见注1);
第三种是定义"函数",如#define get_max(a, b) ((a)>(b)?(a):(b)) 则以后使用get_max(x,y)就可以得到x和y中较大的数(这种方法存在一些弊病,见注2)。
第四种是定义"宏函数",如#define GEN_FUN(type) type max_##type(type a,type b){return a>b?a:b;} ,使用时,用GEN_FUN(int),则此处预编译后就变成了 max_int(int a,int b){return a>b?a:b;},以后就可以使用max_int(x,y)就可以得到x和y中较大的数.比第三种,增加了类型的说明。
(3)#if、#else和#endif指令
这些指令一般这样配合使用:
#if defined(标识) //如果定义了标识
要执行的指令
#else
要执行的指令
#endif
在头文件中为了避免重复调用(比如说两个头文件互相包含对方),常采用这样的结构:
#if !(defined XXX) //XXX为一个在你的程序中唯一的标识符,
//每个头文件的标识符都不应相同。
//起标识符的常见方法是若头文件名为"abc.h"
//则标识为"abc_h"
#define XXX
真正的内容,如函数声明之类
#endif
注1:因为:const常量有数据类型,而宏常量没有数据类型。编译器可以对前者进行类型安全检查,而对后者只进行字符替换,没有类型安全检查,并且在字符替换时可能会产生意料不到的错误(边际效应)。
注2:例如get_max(a++, b)时,a++会被执行多少次取决于a和b的大小!所以建议还是用内联函数而不是这种方法提高速度。虽然有这样的弊病,但这种方法的确非常灵活,因为a和b可以是各种数据类型。
注3:可以查看百度百科的预处理命令,编排的比较简明。

网友J:
#pragma C++
解析#pragma指令
在所有的预处理指令中,#Pragma 指令可能是最复杂的了,它的作用是设定编译器的状态或者是指示编译器完成一些特定的动作。#pragma指令对每个编译器给出了一个方法,在保持与C和C++语言完全兼容的情况下,给出主机或操作系统专有的特征。依据定义,编译指示是机器或操作系统专有的,且对于每个编译器都是不同的。
其格式一般为: #Pragma Para
其中Para 为参数,下面来看一些常用的参数。

(1)message 参数。 Message 参数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参数,它能够在编译信息输出窗
口中输出相应的信息,这对于源代码信息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其使用方法为:
#Pragma message(“消息文本”)
当编译器遇到这条指令时就在编译输出窗口中将消息文本打印出来。
当我们在程序中定义了许多宏来控制源代码版本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可能都会忘记有没有正确的设置这些宏,此时我们可以用这条指令在编译的时候就进行检查。假设我们希望判断自己有没有在源代码的什么地方定义了_X86这个宏可以用下面的方法
#ifdef _X86
#Pragma message(“_X86 macro activated!”)
#endif
当我们定义了_X86这个宏以后,应用程序在编译时就会在编译输出窗口里显示“_
X86 macro activated!”。我们就不会因为不记得自己定义的一些特定的宏而抓耳挠腮了

网友J:
(2)另一个使用得比较多的pragma参数是code_seg。格式如:
#pragma code_seg( ["section-name"[,"section-class"] ] )
它能够设置程序中函数代码存放的代码段,当我们开发驱动程序的时候就会使用到它。
(3)#pragma once (比较常用)
只要在头文件的最开始加入这条指令就能够保证头文件被编译一次,这条指令实际上在VC6中就已经有了,但是考虑到兼容性并没有太多的使用它。
(4)#pragma hdrstop表示预编译头文件到此为止,后面的头文件不进行预编译。BCB可以预编译头文件以加快链接的速度,但如果所有头文件都进行预编译又可能占太多磁盘空间,所以使用这个选项排除一些头文件。
有时单元之间有依赖关系,比如单元A依赖单元B,所以单元B要先于单元A编译。你可以用#pragma startup指定编译优先级,如果使用了#pragma package(smart_init) ,BCB就会根据优先级的大小先后编译。

网友J:
(5)#pragma resource "*.dfm"表示把*.dfm文件中的资源加入工程。*.dfm中包括窗体
外观的定义。

(6)#pragma warning( disable : 4507 34; once : 4385; error : 164 )
等价于:
#pragma warning(disable:4507 34) // 不显示4507和34号警告信息
#pragma warning(once:4385) // 4385号警告信息仅报告一次
#pragma warning(error:164) // 把164号警告信息作为一个错误。
同时这个pragma warning 也支持如下格式:
#pragma warning( push [ ,n ] )
#pragma warning( pop )
这里n代表一个警告等级(1---4)。
#pragma warning( push )保存所有警告信息的现有的警告状态。
#pragma warning( push, n)保存所有警告信息的现有的警告状态,并且把全局警告
等级设定为n。
#pragma warning( pop )向栈中弹出最后一个警告信息,在入栈和出栈之间所作的
一切改动取消。例如:
#pragma warning( push )
#pragma warning( disable : 4705 )
#pragma warning( disable : 4706 )
#pragma warning( disable : 4707 )
//.......
#pragma warning( pop )
在这段代码的最后,重新保存所有的警告信息(包括4705,4706和4707)。

网友J:
(7)pragma comment(...)
该指令将一个注释记录放入一个对象文件或可执行文件中。
常用的lib关键字,可以帮我们连入一个库文件。

(8)#pragma pack()
我们知道在VC中,对于想结构体Struct这样的类型,VC采用8字节对齐的方式,如果我们不想使用8字节对齐(在网络变成中经常需要这样),我们可以在结构体前面加上
#pragma pack(1)
struct
{
......
}
#pragma pack( )

以下是另一个转载:

在vc6的时代头文件一般使用ifndef define endif
在vc7的时代头文件一般成了pragma once
不知道有没有人深究其中的意义
为什么有这样的代码,是为了头文件不被重复引用,那样编译器抱错的,这两种方法都是同样的目的,有没有区别呢?
还是举例来说明,可能有好几个库,每个库内部可能都有public.h这个文件,如果使用
ifndef public_h
define public_h
...
endif
那么当一个文件同时引用两个这样的库时,后一个库里的文件就不被编译了,而pragma once可以保证文件只被编译一次
看起来pragma once比ifndef define endif要好,那么ifndef define endif
的地方都pragma once好了。今天碰到了又一个例子,比如你有一个zlib.h在几个库都用到,而为了方便,把zlib每个目录下copy了一分,因为这个文件不会作修改,已经很完整了,这个时候如果使用pragma once,就会重复定义,看来ifndef define endif还是又派上用场的地方。
所以对于公有或者接口的文件,使用ifndef define endif,对于内部的文件使用pragma once.

#pragma once 与 #ifndef #define #endif 的区别

对于#pragma once,根据MSDN解说,能够防止一个文件被多次包含。与#ifndef #define #endif形式的文件保护相比,前者是平台相关的,可移植性比较差,但是它效率更高,因为它不需要去打开包含的文件,就可以判断这个文件有没有被包含。当然这个工作是系统帮我们完成的。
后者的优点在于它是语言相关的特性,所以可移植性好。但是在包含一个文件的时候,只有打开这个文件,根据文件的保护宏是否已经被定义来判断此文件是否已经被包含过。效率相对较低。当然在#i nclude的时候,程序员也可以自己判断所要包含的文件的保护宏是否已经被定义,来决定是否要包含这个文件。类似下面的代码:
#ifndef FILE_H_#i nclude "file.h"#endif这样作可以得到较高的效率,而且保证可移植性。但是文件之间的依赖性较高,如果一个文件的保护宏改变的话,所有使用如上形式包含这个文件的文件都要修改。有悖于模块化的思想。

网友J:
#pragma data_seg用法总结
标签:杂谈   分类:编程

    Windows在一个Win32程序的地址空间周围筑了一道墙。通常,一个程序的地址空间中的数据是私有的,对别的程序而言是不可见的。但是执行STRPROG的多个执行实体表示了STRLIB在程序的所有执行实体之间共享数据是毫无问题的。当您在一个STRPROG窗口中增加或者删除一个字符串时,这种改变将立即反映在其它的窗口中。

在全部例程之间,STRLIB共享两个变量:一个字符数组和一个整数(记录已储存的有效字符串的个数)。STRLIB将这两个变量储存在共享的一个特殊内存区段中:

#pragma    data_seg ("shared")
int      iTotal = 0 ;

WCHAR    szStrings [MAX_STRINGS][MAX_LENGTH + 1] = { '\0' } ;
#pragma       data_seg ()

第一个#pragma叙述建立数据段,这里命名为shared。您可以将这段命名为任何一个您喜欢的名字。在这里的#pragma叙述之后的所有初始化了的变量都放在shared数据段中。第二个#pragma叙述标示段的结束。对变量进行专门的初始化是很重要的,否则编译器将把它们放在普通的未初始化数据段中而不是放在shared中。

连结器必须知道有一个「shared」共享数据段。在「Project Settings」对话框选择「Link」页面卷标。选中「STRLIB」时在「Project Options」字段(在Release和Debug设定中均可),包含下面的连结叙述:

/SECTION:shared,RWS

字母RWS表示段具有读、写和共享属性。或者,您也可以直接用DLL原始码指定连结选项,就像我们在STRLIB.C那样:

#pragma comment(linker,"/SECTION:shared,RWS")
共享的内存段允许iTotal变量和szStrings字符串数组在STRLIB的所有例程之间共享。因为MAX_STRINGS等于256,而MAX_LENGTH等于63,所以,共享内存段的长度为32,772字节-iTotal变量需要4字节,256个指针中的每一个都需要128字节。

在Win16环境中,DLL的全局数据对每个载入它的进程来说都是相同的;而在Win32环境中,情况却发生了变化,DLL函数中的代码所创建的任何对象(包括变量)都归调用它的线程或进程所有。当进程在载入DLL时操作系统自动把DLL地址映射到该进程的私有空间,也就是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而且也复制该DLL的全局数据的一份拷贝到该进程空间。也就是说每个进程所拥有的相同的DLL的全局数据,它们的名称相同,但其值却并不一定是相同的,而且是互不干涉的。因此,在Win32环境下要想在多个进程中共享数据,就必须进行必要的设置。在访问同一个Dll的各进程之间共
享存储器是通过存储器映射文件技术实现的。也可以把这些需要共享的数据分离出来,放置在一个独立的数据段里,并把该段的属性设置为共享。必须给这些变量赋初值,否则编译器会把没有赋初始值的变量放在一个叫未被初始化的数据段中。
#pragma data_seg预处理指令用于设置共享数据段。例如:
#pragma data_seg("SharedDataName")
HHOOK hHook=NULL;
#pragma data_seg()

在#pragma data_seg("SharedDataName")和#pragma data_seg()之间的所有变量将被访问该Dll的所有进程看到和共享。再加上一条指令

#pragma comment(linker,"/section:.SharedDataName,rws"),

那么这个数据节中的数据可以在所有DLL的实例之间共享。所有对这些数据的操作都针对同一个实例的,而不是在每个进程的地址空间中都有一份。

   1.#pragma data_seg()一般用于DLL中。也就是说,在DLL中定义一个共享的,有名字的数据段。最关键的是:这个数据段中的全局变量可以被多个进程共享。否则多个进程之间无法共享DLL中的全局变量。

   2.共享数据必须初始化,否则微软编译器会把没有初始化的数据放到.BSS段中,从而导致多个进程之间的共享行为失败。

   3.你所谓的结果正确是一种错觉。如果你在一个DLL中这么写:

#pragma data_seg("MyData")

int g_Value; // Note that the global is not initialized.

#pragma data_seg()

DLL提供两个接口函数:

int GetValue()
{
     return g_Value;
}

void SetValue(int n)
{
     g_Value = n;
}

然后启动两个进程A和B,A和B都调用了这个DLL,假如A调用了SetValue(5); B接着调用int m = GetValue(); 那么m的值不一定是5,而是一个未定义的值。因为DLL中的全局数据对于每一个调用它的进程而言,是私有的,不能共享的。假如你对g_Value进行了初始化,那么g_Value就一定会被放进MyData段中。换句话说,如果A调用了SetValue(5); B接着调用int m = GetValue(); 那么m的值就一定是5!这就实现了跨进程之间的数据通信!

网友J:
下面看一个实际应用,用共享数据来统计应用程序启动的次数,并作相应的处理。

在应用程序的入口处:
//控制应用程序只能启动一次
#pragma data_seg("flag_data")
   int count=0;
#pragma data_seg()
#pragma comment(linker,"/SECTION:flag_data,RWS")

程序中:
   if(count>1)
     {
      MessageBox("已经启动了一个应用程序","Warning",MB_OK);
      return FLASE;
}
   count++;

Visual C++ 6.0编译指示收藏
新一篇: C++ 中的cast(显式类型转换) | 旧一篇: 看一个人是否快乐,不要看笑容
Document Source:

Pragma Directives, Preprocessor Reference, Visual C++ Programmer Guide.

每种C和C++的实现支持对其宿主机或操作系统唯一的功能。例如,一些程序需要精确控制超出数据所在的储存空间,或着控制特定函数接受参数的方式。#pragma指示使每个编译程序在保留C和C++语言的整体兼容性时提供不同机器和操作系统特定的功能。编译指示被定义为机器或操作系统特定的,并且通常每种编译程序是不同的。

语法:

#pragma token_string

“token_string”是一系列字符用来给出所需的特定编译程序指令和参数。数字符号“#”必须是包含编译指令的行中第一个非空白字符;而空白字符可以隔开数字符号“#”和关键字“pragma”。在#pragma后面,写任何翻译程序能够作为预处理符号分析的文本。#pragma的参数类似于宏扩展。

如果编译程序发现它不认得一个编译指示,它将给出一个警告,可是编译会继续下去。

为了提供新的预处理功能,或者为编译程序提供由实现定义的信息,编译指示可以用在一个条件语句内。C和C++编译程序可以识别下列编译程序指令。

alloc_text
comment
init_seg*
optimize

auto_inline
component
inline_depth
pack

bss_seg
data_seg
inline_recursion
pointers_to_members*

check_stack
function
intrinsic
setlocale

code_seg
hdrstop
message
vtordisp*

const_seg
include_alias
once
warning

网友J:
22  setlocale
#pragma setlocale( "locale-string" )

定义用于翻译宽字符常数和字符串文字量时用的地区(国家和语言)。由于用于从多字节字符转换到宽字符的算法根据地区或者由于在运行可执行程序不同的地方进行编译而不同,这个编译指示提供一种在编译时指定目标地区的方式。这保证宽字符字符串将以正确的格式保存。默认的locale-string是“C”。“C”地区将字符串中的每个字符作为wchar_t(即unsigned int)映射其值。

23  vtordisp
C++特有

#pragma vtordisp({on | off} )

允许隐藏的附加vtordisp构造函数/析构函数替换成员。vtordisp编译指示仅能够用于具有虚拟基类的代码。如果派生类从一个虚拟基类重载了一个虚拟函数,并且如果派生类的构造函数或析构函数用指向虚拟基类的指针调用了这个函数,编译程序将根据虚拟基类在类中引入一个附加的隐藏“vtordisp”域。

vtodisp编译选项影响它后面的类布局。/vd0和/vd1选项为整个模块指定了相同的行为。指定off将禁止隐藏的vtordisp成员,指定on(默认)将在它们需要的时候允许vtordisp。仅在不可能出现类的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通过this指针调用其指向对象中的虚拟函数时才关闭vtordisp。

#pragma vtordisp( off )

class GetReal : virtual public { ... };

#pragma vtordisp( on )

24  warning
#pragma warning( warning-specifier : warning-number-list [,warning-specifier : warning-number-list...] )

#pragma warning( push[ , n ] )

#pragma warning( pop )

允许有选择地修改编译程序警告信息的行为。

warning-specifier能够是下列值之一:

warning-specifier
含义

once
只显示指定信息一次。

default
对指定信息应用默认的编译程序选项。

1,2,3,4
对指定信息引用给定的警告等级。

disable
不显示指定信息。

error
对指定信息作为错误显示。

warning-number_list能够包含任何警告编号。如下,在一个编译指示中可以指定多个选项:

#pragma warning( disable : 4507 34; once : 4385; error : 164 )

这等价于:

#pragma warning( disable : 4507 34 )  // Disable warning messages

                                            //  4507 and 34.

#pragma warning( once : 4385 )         // Issue warning 4385

                                            //  only once.

#pragma warning( error : 164 )         // Report warning 164

                                            //  as an error.

对于那些关于代码生成的,大于4699的警告标号,warning编译指示仅在函数定义外时有效。如果指定的警告编号大于4699并且用于函数内时被忽略。下面例子说明了用warning编译指示禁止、然后恢复有关代码生成警告信息的正确位置:

int a;

#pragma warning( disable : 4705 )

void func()

{

    a;

}

#pragma warning( default : 4705 )

warning编译指示也支持下面语法:

#pragma warning( push [ ,n ] )

#pragma warning( pop )

这里n表示警告等级(1到4)。

warning(push)编译指示保存所有警告的当前警告状态。warning(push,n)保存所有警告的当前状态并将全局警告等级设置为n。

warning(pop)弹出最后一次推入堆栈中的警告状态。任何在push和pop之间改变的警告状态将被取消。考虑下面的例子:

#pragma warning( push )

#pragma warning( disable : 4705 )

#pragma warning( disable : 4706 )

#pragma warning( disable : 4707 )

// Some code

#pragma warning( pop )

在这些代码的结束,pop恢复了所有警告的状态(包括4705,4706和4707)到代码开始时候的样子。

当你编写头文件时,你能用push和pop来保证任何用户修改的警告状态不会影响正常编译你的头文件。在头文件开始的地方使用push,在结束地方使用pop。例如,假定你有一个不能顺利在4级警告下编译的头文件,下面的代码改变警告等级到3,然后在头文件的结束时恢复到原来的警告等级。

#pragma warning( push, 3 )

// Declarations/ definitions

#pragma warning( pop )

网友J:
三 编译选项的控制:

编译选项对于一些工程非常有效,可以控制多语言版本,多种编译版本,多种编译方式等。

选择菜单 Build->Configurations,增加一个工程配置,在Configuration中输入 Debug English 在 Copy Setting from 中选择 Debug 就可以(见下图),使用相同的方法,再增加一个 Debug Chinese 配置,并把原来的 Debug 删除。

选择菜单 Project->Settings,在左边的 Setting For 中选择 Debug Chinese 在 Generatl 属性页的 Intermediate files 中输入 Debug Chinese,在 Output files 中输入 Chinese。在 Resource 属性页的 Resource file name 中输入 Debug Chinese/Example_Ch.res
四 注意一些问题

#pragma once 与 #ifndef 解析  为了避免同一个文件被include多次(即防止编译多次),C/C++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ifndef方式,一种是#pragma once方式。在能够支持这两种方式的编译器上,二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两者仍然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方式一:

    #ifndef __SOMEFILE_H__
    #define __SOMEFILE_H__
    ... ... // 声明、定义语句
    #endif

    方式二:

    #pragma once
    ... ... // 声明、定义语句

    #ifndef的方式受C/C++语言标准支持。它不光可以保证同一个文件不会被包含多次,也能保证内容完全相同的两个文件(或者代码片段)不会被不小心同时包含。
    当然,缺点就是如果不同头文件中的宏名不小心“撞车”,可能就会导致你看到头文件明明存在,编译器却硬说找不到声明的状况——这种情况有时非常让人抓狂。
    由于编译器每次都需要打开头文件才能判定是否有重复定义,因此在编译大型项目时,ifndef会使得编译时间相对较长,因此一些编译器逐渐开始支持#pragma once的方式。

    #pragma once一般由编译器提供保证:同一个文件不会被包含多次。注意这里所说的“同一个文件”是指物理上的一个文件,而不是指内容相同的两个文件。你无法对一个头文件中的一段代码作pragma once声明,而只能针对文件。
    其好处是,你不必再费劲想个宏名了,当然也就不会出现宏名碰撞引发的奇怪问题。大型项目的编译速度也因此提高了一些。
    对应的缺点就是如果某个头文件有多份拷贝,本方法不能保证他们不被重复包含。当然,相比宏名碰撞引发的“找不到声明”的问题,这种重复包含很容易被发现并修正。

    #pragma once方式产生于#ifndef之后,因此很多人可能甚至没有听说过。目前看来#ifndef更受到推崇。因为#ifndef受C/C++语言标准的支持,不受编译器的任何限制;而#pragma once方式却不受一些较老版本的编译器支持,一些支持了的编译器又打算去掉它,所以它的兼容性可能不够好。一般而言,当程序员听到这样的话,都会选择#ifndef方式,为了努力使得自己的代码“存活”时间更久,通常宁愿降低一些编译性能,这是程序员的个性,当然这是题外话啦。

    还看到一种用法是把两者放在一起的:

    #pragma once
    #ifndef __SOMEFILE_H__
    #define __SOMEFILE_H__
    ... ... // 声明、定义语句
    #endif

    看起来似乎是想兼有两者的优点。不过只要使用了#ifndef就会有宏名冲突的危险,也无法避免不支持#pragma once的编译器报错,所以混用两种方法似乎不能带来更多的好处,倒是会让一些不熟悉的人感到困惑。

    选择哪种方式,应该在了解两种方式的情况下,视具体情况而定。只要有一个合理的约定来避开缺点,我认为哪种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而这个已经不是标准或者编译器的责任了,应当由程序员自己或者小范围内的开发规范来搞定。

    btw:我看到GNU的一些讨论似乎是打算在GCC 3.4(及其以后?)的版本取消对#pragma once的支持。不过事实上,我手上的GCC 3.4.2和GCC 4.1.1仍然支持#pragma once,甚至没有deprecation warning,倒是GCC2.95会对#pragma once提出warning。
    VC6及其以后版本亦提供对#pragma once方式的支持,这一特性应该基本稳定下来了。

网友J:
您的回复 7 comment #pragma comment( comment-type [, commentstring] ) 将描述记录安排到目标文件或可执行文件中去。comment-type是下面说明的五个预定义标识符中的一个,用来指定描述记录的类型。可选的commentstring是一个字符串文字值用于为一些描述类型提供附加的信息。因为commentstring是一个字符串文字值,所以它遵从字符串文字值的所有规则,例如换码字符、嵌入的引号(")和联接。 7-1 compiler 在目标文件中放置编译程序名和版本号。该描述记录被连接程序忽略。如果你为这个记录类型提供一个commentstring参数,编译程序将生成一个警告。 7-2 exestr 将commentstring放置到目标文件中去。在连结时,这个字符串再被放到可执行文件去中。当可执行文件被装载时这个字符串不会被装入内存,然而,它可以被一个能够在文件中搜索可打印字符串的程序找到。该描述记录的一个用处是在可执行文件中嵌入版本号或者类似的信息。 7-3 lib 将一个库搜索记录放置到目标文件中去。该描述类型必须有包含你要连接程序搜索的库名(和可能的路径)的commentstring参数。因为在目标文件中该库名先于默认的库搜索记录,所以连接程序将如同你在命令行输入这些库一样来搜索它们。你可以在一个源文件中放置多个库搜索记录,每个记录将按照它们出现在源文件中的顺序出现在目标文件中。 7-4 linker 在目标文件中放置连接程序选项。你可以用这个描述类型指定连接程序选项来代替在Project Setting对话框中Link页内的选项。例如,你可以指定/include选项以强迫包含一个符号: #pragma comment(linker, "/include:__mySymbol") 7-5 user 在目标文件中包含一个普通描述记录。commentstring参数包含描述的文本。该描述记录将被连接程序忽略。 下面的编译指示导致连接程序在连接时搜索EMAPI.LIB库。连接程序首先在当前工作目录然后在LIB环境变量指定的路径中搜索。 #pragma comment( lib, "emapi" ) 下面的编译指示导致编译程序将其名字和版本号放置到目标文件中去。 The following pragma causes the compiler to place the name and version number of the compiler in the object file: #pragma comment( compiler ) 注意,对于具有commentstring参数的描述记录,你可以使用其它用作字符串文字量的宏来提供宏扩展为字符串文字量。你也能够联结任何字符串文字量和宏的组合来扩展成为一个字符串文字量。例如,下面的语句是可以接受的: #pragma comment( user, "Compiled on " __DATE__ " at " __TIME__ ) 8 component #pragma component( browser, { on | off }[, references [, name ]] ) #pragma component( minrebuild, on | off ) 从源文件内控制浏览信息和依赖信息的收集。 8-1 浏览信息( Browser ) 你可以将收集打开或关闭,你也可以指定收集时忽略特别的名字。 使用on或off在编译指示以后控制浏览信息的收集。例如: #pragma component(browser, off) 终止编译程序收集浏览信息。 注意,为了用这个编译指示打开浏览信息的收集,必须先从Project Setting对话框或者命令行允许浏览信息。 references选项可以有也可以没有name参数。使用没有name参数的references选项将打开或者关闭引用信息的收集(然而继续收集其它浏览信息)。例如: #pragma component(browser, off, references) 终止编译程序收集引用信息。 使用有name和off参数的references选项将阻止从浏览信息窗口中出现引用到的名字。用这个语法将忽略你不感兴趣的名字和类型从而减少浏览信息文件的大小。例如: #pragma component(browser, off, references, DWORD) 从这一点以后忽略DWORD的引用。你能够用on恢复DWORD的引用收集: #pragma component(browser, on, references, DWORD) 这是唯一的方法可以恢复收集指定名字的引用,你必须显式地打开任何你关闭的名字。 为了防止预处理程序扩展名字(就像扩展NULL到0),用引号括起来: #pragma component(browser, off, references, "NULL") 被 管理人员 屏蔽帖子

网友J:
您的回复 *仅用于C++编译程序。1 alloc_text #pragma alloc_text( "textsection", function1, ... )命名特别定义的函数驻留的代码段。该编译指示必须出现在函数说明符和函数定义之间。alloc_text编译指示不处理C++成员函数或重载函数。它仅能应用在以C连接方式说明的函数——就是说,函数是用extern "C"连接指示符说明的。如果你试图将这个编译指示应用于一个具有C++连接方式的函数时,将出现一个编译程序错误。由于不支持使用__based的函数地址,需要使用alloc_text编译指示来指定段位置。由textsection指定的名字应该由双引号括起来。alloc_text编译指示必须出现在任何需要指定的函数说明之后,以及这些函数的定义之前。在alloc_text编译指示中引用的函数必须和该编译指示处于同一个模块中。如果不这样做,使以后一个未定义的函数被编译到一个不同的代码段时,错误会也可能不会被捕获。即使程序一般会正常运行,但是函数不会分派到应该在的段。alloc_text的其它限制如下:它不能用在一个函数内部。它必须用于函数说明以后,函数定义以前。2 auto_inline #pragma auto_inline( [{on | off}] )当指定off时将任何一个可以被考虑为作为自动嵌入扩展候选的函数排除出该范围。为了使用auto_inline编译指示,将其紧接着写在一个函数定义之前或之后(不是在其内部)。该编译指示将在其出现以后的第一个函数定义开始起作用。auto_inline编译指示对显式的inline函数不起作用。3 bss_seg #pragma data_seg( ["section-name"[, "section-class"] ] )为未初始化数据指定缺省段。data_seg编译指示除了工作于已初始化数据而不是未初始化的以外具有一样的效果。在一些情况下,你能使用bss_seg将所有未初始化数据安排在一个段中来加速你的装载时间。#pragma bss_seg( "MY_DATA" )将导致把#pragma语句之后的未初始化的数据安排在一个叫做MY_DATA的段中。用bss_seg编译指示分配的数据不包含任何关于其位置的信息。第二个参数section-class是用于兼容2.0版本以前的Visual C++的,现在将忽略它。4 check_stack #pragma check_stack([ {on | off}] )#pragma check_stack{+ | –}如果指定off(或者“-”)指示编译程序关闭堆栈探测,或者指定on(或“+”)打开堆栈探测。如果没有给出参数,堆栈探测将根据默认设置决定。该编译指示将在出现该指示之后的第一个函数开始生效。堆栈探测既不是宏和能够生成嵌入代码函数的一部分。如果你没有给出check-_stack编译指示的参数,堆栈检查将恢复到在命令行指定的行为。详细情况见编译程序参考。#pragma check_stack和/Gs选项的互相作用情况在表2.1中说明。表 2.1 使用check_stack编译指示编译指示 用/Gs选项编译? 行为 #pragma check_stack()或#pragma check_stack 是 后续的函数关闭堆栈检查 #pragma check_stack()或#pragma check_stack 否 后续的函数打开堆栈检查 #pragma check_stack(on)或#pragma check_stack(+) 是或者否 后续的函数打开堆栈检查 #pragma check_stack(off)或#pragma check_stack(-) 是或者否 后续的函数关闭堆栈检查 5 code_seg #pragma code_seg( ["section-name"[,"section-class"] ] )指定分配函数的代码段。code_seg编译指示为函数指定默认的段。你也能够像段名一样指定一个可选的类名。使用没有段名字符串的#pragma code_seg将恢复分配到编译开始时候的状态。6 const_seg #pragma const_seg( ["section-name"[, "section-class"] ] )指定用于常量数据的默认段。data_seg编译指示除了可以工作于所有数据以外具有一样的效果。你能够使用该编译指示将你的常量数据保存在一个只读的段中。#pragma const_seg( "MY_DATA" )导致在#pragma语句后面的常量数据分配在一个叫做MY_DATA的段中。用const_seg编译指示分配的数据不包含任何关于其位置的信息。第二个参数section-class是用于兼容2.0版本以前的Visual C++的,现在将忽略它。 被 管理人员 屏蔽帖子

楼主:
预处理(pre-treatment),是指在进行最后加工完善以前进行的准备过程,具体应用在不同的行业或领域,会有不同的解释。在一些程序设计语言中,预处理是preprocessing的翻译。

网友K:
写 的很好,顶

楼主:
这个帖子太好了,对我非常有用,复制下来整理一下,打印了学习。

网友H:
反斜杠作为接续符时,在本行其后面不能再有任何字符,空格都不行。

楼主:
Windows在一个Win32程序的地址空间周围筑了一道墙。通常,一个程序的地址空间中的数据是私有的,对别的程序而言是不可见的。

网友J(2019-04-16):
这个贴其实非常好,希望大家多看看

网友L:
常用的关键字+#就行了。

网友M:
此贴甚好。

网友N:
满满的干货!原来预处理里面这么大学问

网友O:
也就用个宏定义

网友P:
大家都会用宏

楼主:
一种处理方式

网友Q:
哇,干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