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电路中的Voffset怎么算出的0.5V

楼主(2016-04-23):
具体如下图,这个是恩智浦的气压传感器放大电路图。图1完整电路图
图2是简化电路图
图3是英文描述,看下来又极点不明白。
第一:Voffset的0.5V是怎么算出来的?
第二:在电路中添加一个Voffset有什么用?

网友A:
传感器的2,4脚电压是它的电源电压的一半,R6是有直流电流的。

网友A:
这个VOFFSET可能是为了避免单电源供电时输出接近0V。

网友A:
它的ADC大约接受0-5V的输入,他们把传感器设计成输出0.5-4.5V

网友B:
参考图 3 的电路,计算公式如下图所示:

Vout = (1 + R1 / R2) Vs + Voffset
如果输出不需要有一个起始电平,则可将 Voffset 接地,或可考虑用仪表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VOFFSET可能是为了避免单电源供电时输出接近0V。

这个我明白了,就算使用轨到轨放大器,当输入为零时输出也很难达到零。所以要增加一个偏置电压,减小误差。但是在这个电路中的Voffset的0.5V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图 3 的电路,计算公式如下图所示:

太感谢你帮我推公式了,看完我就明白了。但是我还有一点疑问,也是最重要的,就是Voffset的0.5V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A:
按它的图和说明,R7开路R5那里的电压也高于0.5V
虽然不是很严重,但已经互相矛盾。。。。

网友A:
相对而言,运放两边电阻比值的一致性更重要,所以当电阻选定之后,就不再费力去调整那个0.5V了。
反正都要做一下0点补偿,0.5V 0.6V 0.7V都一样。

网友C:
LZ大概想问:
为什么是0.5v,而不是0.6、0.8或者2.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大概想问:
为什么是0.5v,而不是0.6、0.8或者2.5v?

对,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而言,运放两边电阻比值的一致性更重要,所以当电阻选定之后,就不再费力去调整那个0.5V了。
反正都要 ...

这个偏置电压一定要有这我明白了。可是我不明白0.5V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单片机的 ADC 来说,假设其要求的输入电压范围为 (Vmin, Vmax) 。

根据 5# 推导的公式,在满足 R1×R ...

非常感谢您帮我,我上面描述的问题您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在图1的电路里Voffset是由R3,R7R6构成的,但是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结果为0.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意思

这不会是计算的必然结果,
是经过各种考虑后的一种权衡,一种设计,总要确定一个值。

首先要保证离开两个轨,
至于为什么是0.5v,可能主要由传感器决定,或者这个数值对传感器更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帮我,我上面描述的问题您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在图1的电路里Voffset是由R3,R7R6构成的, ...

见下图:

网友B:
根据楼上的结果计算如下:
(1) 取 R6 = 11 K
(2) R5 = (12.4 - 11) × 16 / 15 = 1.49 K,取 1.5 K
(3) R3 = 15 × 1.49 = 22.35 K,取 22 K
不用 R7。

验算:
V0 = 8 * 1.5 / (1.5 + 22) = 0.5106 V
R0 = 1.5 × 22 / (1.5 + 22) + 11 = 12.4043 K

实际电路由于元器件和运放模型误差的原因,最后总与计算结果有偏差。作为测量系统,最后都要做校准(及 MSA)。
如果是少量制作,可用电压源代替传感器做校准,然后把结果保存在单片机里。此时,电阻用普通精度的就可以。
如果是批量生产,则需做进一步的设计,即通过实验 (DOE) 确定电路实际的数学模型,优化电阻的标称值和精度等,使得通用软件测量结果的误差满足要求。

网友D:
R7 调整在39K左右可满足Vout=0.5V,Voffset是防止交流信号零点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上的结果计算如下:
(1) 取 R6 = 11 K
(2) R5 = (12.4 - 11) × 16 / 15 = 1.49 K,取 1.5 K

太感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7 调整在39K左右可满足Vout=0.5V,Voffset是防止交流信号零点漂移!

谢谢

网友E:
请教这2个op的作用是什么?只用1个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这2个op的作用是什么?只用1个不可以吗?

如果单看这个电路,两个OP是一个都不能少的,但是如果直接把传感器接成差分放大,可以选用仪表放大器,只不过这个电路里的Voffset是加在仪表放大器的参考电压端,目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