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CY7C68013A的核心板,但是插上无法识别

楼主(2016-04-23):
一块CY7C68013A的核心板,但是插上无法识别

网友A:
对照原理图和手册看看各个主要引脚的电平

楼主:
没有问题

网友B:
插上现成的开发板呢

楼主:
插上现成的开发板立即就能识别出来。

网友C:
估计是USB阻抗的问题

楼主:
请问阻抗如何计算?

网友D:
D+,D-各串20欧的电阻试试

网友E:
我做了很多板子从来没有计算过阻抗

楼主:
那怎么搞

网友F:
我的原则就是线尽量短  平行走线不要跃层  都没有问题

网友G:
不串电阻  加了tvs保护和共模电感 但是这个和识别没有关系

网友H:
最好WAKEUP悬空试试,先不上拉也不下拉。跟EEPROM肯定没有关系的,不装都不会让你无法识别的。

网友I:
割了D+D-的线串电阻试试,10-82R的电阻看你有什么的,先试试。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