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04-23):
稳压管的作用是什么,一般应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浪涌保护电路
稳压管在准确的电压下击穿,这就使得它可作为限制或保护之元件来使用,因为各种电压的稳压二极管都可以得到,故对于这种应用特别适宜.图中的稳压二极管 D 是作为过压保护器件。只要电源电压 VS 超过二极管的稳压值 D 就导通,使继电器 J 吸合负载 RL就与电源分开。

网友A:
电视机里的过压保护电路
EC 是电视机主供电压,当 EC 电压过高时,D 导通,三极管 BG 导通,其集电极电位将由原来的高电平(5V)变为低电平,通过待机控制线的控制使电视机进入待机保护状态。

网友A:
电弧抑制电路
在电感线圈上并联接入一只合适的稳压二极管(也可接入一只普通二极管原理一样)的话,当线圈在导通状态切断时,由于其电磁能释放所产生的高压就被二极管所吸收,所以当开关断开时,开关的电弧也就被消除了。这个应用电路在工业上用得比较多,如一些较大功率的电磁吸控制电路就用到它。

网友B:
串联型稳压电路
在此电路中,串联稳压管 BG 的基极被稳压二极管 D 钳定在 13V,那么其发射极就输出恒定的 12V 电压了。这个电路在很多场合下都有应用。

网友C:
晶体管电子滤波器
在很多电子电路中,特别是一些小信号放大电路,其电源往往会加入一级晶体管电子滤波器,其电路结构如图 J1,设图的右边是一个与电子滤波效果一样的普通 RC 滤波电路,则它们有以下关系:

网友D:
当然是稳压了,让电压不再变化

网友E:
这个用在小功率的情况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浪涌保护电路
稳压管在准确的电压下击穿,这就使得它可作为限制或保护之元件来使用,因为各种电压的稳压二极 ...

浪涌过压保护都是必须的,不然就不叫稳压管了

网友G:
这个一般在电源设计电路部分经常用的,特别是MCU的供电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浪涌保护电路
稳压管在准确的电压下击穿,这就使得它可作为限制或保护之元件来使用,因为各种电压的稳压二极 ...

那为什么不用TVS,还是不理解,哪些场合用TVS,哪些用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