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二极管

楼主(2016-04-23):
可控硅在自动控制,机电领域,工业电气及家电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可控硅是一种有源开关元件,平时它保持在非道通状态,直到由一个较少的控制信号对其触发或称 “点火”使其道通, 一旦被点火就算撤离触发信号它也保持道通状态,要使其截止可在其阳极与阴极间加上反向电压或将流过可控硅二极管的电流减少到某一个值以下。

网友A:
可控硅二极管可用两个不同极性(P-N-P 和 N-P-N)晶体管来模拟,当可控硅的栅极悬空时,BG1 和 BG2 都处于截止状态,此时电路基本上没有电流流过负载电阻 RL,当栅极输入一个正脉冲电压时 BG2 道通,使 BG1 的基极电位下降,BG1 因此开始道通,BG1 的道通使得 BG2 的基极电位进一步升高,BG1 的基极电位进一步下降,经过这一个正反馈过程使 BG1 和 BG2 进入饱和道通状态。电路很快从截止状态进入道通状态,这时栅极就算没有触发脉冲电路由于正反馈的作用将保持道通状态不变

楼主:
阳极和阴极加上反向电压,由于 BG1 和 BG2 均处于反向偏置状态所以电路很快截止,另外如果加大负载电阻 RL 的阻值使电路电流减少 BG1 和 BG2 的基电流也将减少,当减少到某一个值时由于电路的正反馈作用,电路将很快从道通状态翻转为截止状态,我们称这个电流为维持电流。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通过一个开关来短路可控硅的阳极和阴极从而达到可控硅的关断

网友B:
这个用于大功率的器件最多了

网友B:
可控硅在实际应用中电路花样最多的是其栅极触发回路,概括起来有直流触发电路,交流触发电路,相位触发电路等等。

网友C:
相位触发电路:相位触发电路实际上是交流触发电路的一种,如图 G3,这个电路的方法是利用 RC 回路控制触发信号的相位。当 R 值较少时,RC 时间常数较少,触发信号的相移 A1 较少,因此负载获得较大的电功率;当 R 值较大时,RC 时间常数较大,触发信号的相移 A2 较大, 因此负载获得较少的电功率。这个典型的电功率无级调整电路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电气产品中都应用它。

网友D:
视频信号的频率范围为 50HZ--6.5MHZ,共有 18 个倍频程(50*2*2*2......),按照磁带的重放特性,每提高一个倍频程信号电平上升 6DB,那么视频信号的动态范围就是6*18=108DB,这远远超出磁带的动态范围.为此要记录视频信号就要压缩倍频程,在录象机中是采用将视频亮度信号进行调频记录方式,通过控制调制指数使 FM 的频偏在1.1MHZ--7.8MHZ 内,这样使倍频程减少到少于 3, 因而适应磁带记录动态范围的要求。

网友E:
可控硅是做大家功率设备的必备

网友F:
晶闸管耐压值比MOS管高太多了,大功率大电压大电流。由于导通角是可以控制的,可以用来做很多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