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峰峰值检测电路

楼主(2016-04-23):
精密峰峰值检测电路电原理图

网友A:
原理讲解下,各元件的作用

网友B:
这个正需要,能给讲解下吗

楼主:
交流信号从 TL084 引脚 3 输入,根据运放的虚短法则引脚 2 具有与引脚 3 同样的波形; U1B是电压跟随器,引脚 7 的电压幅值与电容 C1 上的电压相同(加一级跟随的作用是用这个跟随器提供电流支持)。

楼主:
当引脚 3 的电压大于电容 C1 电压时,电阻 R2 上产生压降,电流从左到右。根据运放的虚断法则引脚 2 不能提供电流,并且 D2 反偏也不会导通。为了维持平衡只有提升 R2 右端的电压(既是电容 C1 的电压),这个充电电流从 U1A 的引脚 1 经过 D1 进行。

楼主:
当引脚 3 的电压低于电容 C1 电压时,电阻 R2 上产生压降,电流从右到左。根据运放的虚断法则引脚 2 不能提供电流,则这个电流只有经过 D2 进入 U1A。由于电压跟随器输出电压与电容C1 上的电压相同,二极管 D1 截止,电容不能导过 D1 放电,电压得到保护。

楼主:
电容 C1 有一个放电电阻 R1, RC 的放电时间常数τ为 100ms, 1S 后如果没有脉冲过来则放电到电压 0V。

网友C:
学习了,这个用在交流电流的检测是比较好的

网友D:
很不错的电路

网友E:
此电路不错,过零检测好像没有

网友F:
这个其实可以用ADC采样来完成

网友G:
该电路简而却精,很不做的设计,但是还是没整明白的,这个峰峰值检测电路的可以用在哪些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