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寿命估算公式来估算电容的设计寿命

楼主(2016-04-23):
纹波电流计算,纹波电流计算是得到电容功率损耗的一个重要参数,在设计电容时候,我们必须首先确定下来电流的纹波大小,这和设计规格和具体拓扑结构相关。 铝电解电容常被用在整流模块后以平稳电压,我们在选择好具体拓扑结构后,根据规格要求得到最小的电容值:

楼主:
控制某一纹波电压所需的电容容值为:

楼主:
注意:这是应用所需要的最小电容容值。此外,电容容值有误差,在工作寿命期内,容值会逐步降低,随着温度降低,容值也会降低。

楼主:
必须知道主线及负载侧的纹波电流数据。可以首先计算出电容的充电时间

网友A:
这个命题很不错

网友B:
这个难度也不小啊

网友C:
这个方法不错,不知道准确率有多少

网友D:
这个估算出来的准确吗?

网友E:
那个cmin公式怎么纹波越大,电容还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