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铃木雅臣 晶体管一书中 射极跟随器削顶的问题

楼主(2016-04-23):
下图为书中射随电路和关于削顶的解释。见原书P53。
大致意思是给图示电路输入8Vp-p输入信号,Re原本等于680Ω,带负载以后,交流通路的等效Re变小。导致交流输出信号削底,交流输出信号在-3.3V处削底。
关于书中的解释不太理解:无信号时,能流过发射级的电流为6.6V/680Ω = 9.7mA(设计10mA),当带上负载看交流通路时,RE RL并联,等效RE减小为340Ω。其两端电压不能低于9.7mA X  340Ω = 3.3V。

请问书中解释的静态电流9.7mA,怎么能用来计算交流值呢。感觉日本人的思路跟康华光的书不同,很难理解。
翻看康华光的书,也只讲了普通共射电路的饱和截止失真,大概是因为自己没吃透,所以延伸到射随电路后就不会举一反三分析了。
按照直观理解,输入端为8Vp-p交流信号叠加在6.6V直流信号上。最低电压也有2.6V。晶体管接近截止区就是了,RE//RL电压可以无限接近0的,为啥会削底呢。

网友A:
电压3.3V时,三极管已经截止-----电容提供了直流电压。
三极管无法提供负的电流,所以波形被削底。

网友B:
板凳说到家了,这个事儿在书页上和仿真中都难以帮你理解,需要多一点儿悟性。

网友C:
悟性差,求指点啊,,,负载到多少时,会影响波形失真问题???

网友B:
哪怕只加一点点儿负载,即会使削波提前到来。

网友D:
这个问题,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人问一次,我看过不止3次,说明书上这地方叙述有问题,而不是及个别读者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人问一次,我看过不止3次,说明书上这地方叙述有问题,而不是及个别读者问题。
...

这么夸张?

网友C:
有哪本书讲的更好理解的,推荐一下。。。

网友C:
谢谢,楼上55555,,细想算是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3.3V时,三极管已经截止-----电容提供了直流电压。
三极管无法提供负的电流,所以波形被削底。 ...

您能再说通俗一点吗,我隐约也是觉得此处三极管已经截止,不然电压不会降不下去。但是看不出为何截止。

然而“电容提供直流电压”,理解不能,能不能再进一步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能再说通俗一点吗,我隐约也是觉得此处三极管已经截止,不然电压不会降不下去。但是看不出为何截止。

...

无信号时,RE电流是9.7mA,发射极电压是6.6V,这个6.6V也是电容的直流电压(假定连接了负载电阻)。
有信号时,假定负载电阻也是680欧和RE相等,当输入信号瞬时值=-3.3V时,发射极电压从6.6V变成3.3V,RL的电压VO=-3.3V,此时RL的瞬时电流和RE的瞬时电流相等,三极管的电流=0,已经截止。
这个时候电容左边是+3.3V右边是负3.3V,三极管因为电容的电压而截止(可以这么认为)

网友C:
元XX baidu了一下,骂声一遍。。。

网友E:
老太婆买**蛋,买一个给一个的钱,我只会这样的方法讲。
假设静态Ibo时,Ve处于Vcc/2,当外信号负向,使Ibo减少,则Ie(即Ic)减少,Ve随之减小则为负半周;外信号还没有到负最大值,Ibo已经为0,Ve最低值保持,不随外信号减小,为削底。解决办法是增大Ibo。

网友C:
多谢回答, 不过没以前还真没有注意,只知道,CC放大器,输出RO小,带载能力强。。。。大信号下,问题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XX baidu了一下,骂声一遍。。。

自己判断就好了,即使再烂也比我们好,主要看能不能学到点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太婆买**蛋,买一个给一个的钱,我只会这样的方法讲。
假设静态Ibo时,Ve处于Vcc/2,当外信号负向,使Ibo ...

谢谢指导,BJT归根结底是电流控制器件,瞬间值IB都是0了,那IE不也接近0么,为啥IE上会有个正电压呢。
此时这个关系应该还是成立的吧 Ib=(Vb-0.6V)/(1+βRE//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