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LDO 的选型应用篇

楼主(2016-04-23):
LDO(low dropout linear regulator),全称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一种在电源的低压直流转换部分被广泛应用的稳压芯片,其主要特性为芯片压差极小、响应超快、功耗极小、纹波很弱、稳定输出电压(精度高)等, LDO 根据输出端内置达林顿管或 MOS 管而决定其输出电流(驱动能力)的大小。

网友A:
这个找个厂家的选型手册,看下就可以选了啊

楼主:
在直流转换电路中,一般为降压(芯片有一定的压降)时,需要根据输出电流的大小来选用 LDO 类型,而 Iout 受自身耗散功率( Pd)限制,根据公式 Pd=(Vin-Vout)Iout,可知 Iout 的最大输出能力与自身耗散功率成正比;压差 Vdrop=Vin-Vout,当芯片的耗散功率受晶圆封装制约而固定时,压差就成为 LDO 技术的一个突破瓶颈,压差越小的 LDO,其性能和稳定性就越强。

楼主:
根据市场上半导体、电子数码、通信类、消费类便携式产品等的电源应用,电源直流部分一般采用1.2V/1.5V/1.8V/2.5V/2.8V/3.0V/3.3V/5V 的输出电压作为其逻辑工作电压,所以每一款 LDO 为了符合市场需求,具备了几乎所有的输出电压版本,对于应用很少的输出电压版本,电源管理 IC 厂家也设计出可调( ADJ)类型的 LDO,其主要原理是在一定的压差(最少 1.4V)下,通过以基准源为参考( Vref)比较放大的反馈电路,通过设置 2 个电阻值分压来控制而获得任何一个终端输出电压。而电流方面,根据需求同时有 150mA~1.0A 的输出带负载能力,可以供客户的产品自由选择。

网友B:
现在的LDO应用非常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