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器的设计

楼主(2016-04-23):
无线电技术用于通信,已经在全世界流行了近一百年。从当初的无线电广播和无线电报,发展到现在的卫星和微波通信,以及普及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个人的移动通信、无线网络、 GPS 等。无线通信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没有无线通信,信息化社会的目标是不可议的。

楼主:
然而,无线通信传送的都是微弱的信息,而不是功率较大的/能量。因此许多使用极为方便的便携式的移动产品,都要不定期地连接电网进行充电,也因此不得不留下各种插口和连接电缆。这就很难实现具有防水性能的密封工艺,而且这种个性化的线缆使得不同产品的充电器很难通用。如果彻底去掉这些尾巴,移动终端设备就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也易于实现密封和防水。这个目标必须要求能量也像信息一样实现无线传输。

网友A:
能量的传送和信号的传输要求显然不同,后者要求其内容的完整和真实,不太要求效率,而前者要求的是功率和效率。虽然能量的无线传送的想法早已有之,但因为一直无法突破效率这个瓶颈,使它一直不能进入实用领域。

楼主:
目前,这个瓶颈仍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但是如果对传输距离没有严格要求(不跟无线通信比),比如在数 cm(本文称微距)的范围内,其传输效率就很容易提高到满意的程度。如果能用比较简单的设备实现微距条件下的无线传能,并形成商业化的推广应用,当今社会随处可见的移动电子设备将有可能面临一次新的变革。

网友A:
将直流电转换成高频交流电,然后通过没有任何有有线连接的原、副线圈之间的互感耦合实现电能的无线馈送。

楼主:
无线电能发送单元的供电电源有两种: 220V 交流和 24V 直流(如汽车电源),由继电器 J 选择。按照交流优先的原则,图中继电器 J 的常闭触点与直流(电池 BT1)连接。正常情况下 S3 处于接通状态。

网友A:
当有交流供电时,整流滤波后的约 26V 直流使继电器 J 吸合,发送电路单元便工作于交流供电方式,此时直流电源 BT1 与电能发送电路断开,同时 LED1(绿色)发光显示这一状态

楼主:
经继电器 J 选择的+24V 直流电主要为发射线圈 L1 供电,此外,经 IC1 ( 78L12)降压后为集成电路 IC2 供电,为保证 J 的动作不影响发送电路的稳定工作,电容C3 的容量不得小于 2200uF。

网友B:
无线充电器的设计难点在于能量的转换传输效率的。

网友C:
无线充电器的技术现在有用的,只是充电效率还不是理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然而,无线通信传送的都是微弱的信息,而不是功率较大的/能量。因此许多使用极为方便的便携式的移动产品,都 ...

密封防水的设计是必须的,但是不能降低能量的传输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