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升LED阻容降压的功率因素

楼主(2016-04-24):
(无正文)

楼主:
怎么都没人复

网友A:
你可能写错字了,没人看得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提升负载电压值,就是多串联灯珠

网友B:
1,同意楼上的说法,多串提高电压降低电流以便减小损耗。2,都用阻容降压来做了还在乎效率么,呵呵

网友(2016-06-23):
提升负载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