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接地处理

楼主(2016-04-24):
最近在做一个光缆普查仪的项目,涉及到微小信号处理。关于接地问题,希望和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现在的问题是:电路板使用电池供电(浮地)时,电路工作正常,采集到的小信号波形(无信号时)如下图

但是使用适配器供电就会出现较大的噪声,如下图:

最后,在插入适配器的同时,连接一根地线到大地,干扰(噪声)神奇般的消失了,效果和使用电池供电一样好了!查找了几天的原因,并想过各种办法,向论坛里的大神们请教啊!

楼主:
外接一个地到大地,噪声立即消除了,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A:
是不是用适配器的时候 ,会带来工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适配器的时候 ,会带来工频干扰?

如果是50Hz的工频噪声,要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适配器的时候 ,会带来工频干扰?

工频干扰接到大地就好了吗?我用示波器看不出来是50Hz的噪声啊。调试的时候,我是用示波器的地夹子夹到PCB板子上的地上那个噪声就消失了,才意想到可能是接地出了问题。用飞线的方式引出地到工作台上的地线的时候噪声也消失了。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怎么解决呢,总不能开发的产品要引出地线拖着吧?

网友B:
是不是适配器的原因?PCB板大面积铺地后,如果电压电流电流较小,PCB地平面是不会有太大噪声的。可能是适配器的电流电压不稳定?如果真的要使用适配器的话,是否可以测一下适配器噪声的频谱,然后滤波?我也是小白,仅说一下意见支持一下哈~

网友A(2016-08-25):
引用 楼主:
如果是50Hz的工频噪声,要怎么处理呢?

如果是50HZ工频干扰的话 ,可以用陷波滤波器滤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