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这样的电源芯片吗 ?

楼主(2016-04-24):
需求:
输入:DC125V-DC70V;
输出:10V,1A ;

请教,这样的电源芯片吗 ?如有,请推荐 !

谢谢!

网友A:
用AC-DC的做
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C-DC的做
很多。

谢谢大侠指点!

我的输入是DC,不是AC
请问,可以用AC-DC做吗 ?

网友A:
说是AC-DC,可是它做的还是DC-DC的活。其实通常都是AC整流成DC然后再转换成低压/稳压的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