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SPI1

楼主(2016-04-24):
开始玩STM32F407,首先我的依旧是freertos系统。先弄SPI,之后挂载flash,最后加上模拟U盘,再后来就是网络芯片了。先说SPI,我使用的PB3,4,5,作为SPI_nss的PA15。
先是SPI.c文件
SPI1     MOSI1   PB5      主出从入
MISO1   PB4                  主入从出
SCK1     PB3                   时钟
FLASH_CS  PA15            使能

void SPI_Config()           //全部spi端口的初始化,flash接SPI1,SD卡SPI2
{
//使用SPI1
#if SPI1_EN
SPI1_Init();
#endif
//使用SPI2
#if SPI2_EN
#endif
}

//SPI1的初始化
void SPI1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PB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使能SPI1
  //PB3 - PB4 -PB5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时钟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复用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3,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4,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5,GPIO_AF_SPI1);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1,DISABLE);
//SPI1设置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SPI_FirstBit_MSB;SPI_InitStructure.
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启动传输
SPI1_ReadWriteByte(0xff);
}

//SPI1速度设置函数
//SPI速度=fAPB2/分频系数
//@ref SPI_BaudRate_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2~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fAPB2时钟一般为84Mhz:
void SPI1_SetSpeed(u8 SPI_BaudRatePrescaler)
{
  assert_param(IS_SPI_BAUDRATE_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判断有效性
SPI1->CR1&=0XFFC7;//位3-5清零,用来设置波特率
SPI1->CR1|=SPI_BaudRatePrescaler; //设置SPI1速度
SPI_Cmd(SPI1,ENABLE); //使能SPI1
}

//SPI1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这里是两种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方法 我喜欢上面这个。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if 1
SPI1->DR = TxData;        //发送数据
while ((SPI1->SR & SPI_I2S_FLAG_RXNE) == 0x00) ;
return SPI1->DR;
#else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TXE) == RESET);  //等待发送区空
SPI_SendData(SPI1,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byte  数据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RXNE) == RESET);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return SPI_ReceiveData(SPI1);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endif
}

// SPI1发送指定长度数据  没有使用DMA了,直接发送
void SPI1_SendBlock(u8 *pData, u32 Size)
{
volatile char dummy;

while (Size--)
{
SPI1->DR = *pData++;
while ((SPI1->SR & SPI_I2S_FLAG_RXNE) == 0x00) ;
dummy = SPI1->DR;
}
}

// SPI1接收指定长度数据
void SPI1_ReceiveBlock(u8 *pData, u32 Size)
{
while (Size --)
{
SPI1->DR = 0xFF;

while ((SPI1->SR & SPI_I2S_FLAG_RXNE) == 0x00) ;

*pData++ = SPI1->DR;
}

}

其实整个STM32F407的SPI库和原有的M3系列的库文件基本相同,不过这里面普通引脚配置成SPI倒是有些像103里面重定义那样配置。其他的底下寄存器名称都一样。

网友A:
这些个状态寄存器必须处理好,否则容易产生问题

网友B:
楼主还会出U盘和以太网的吗?持续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