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stm8s103烧录有问题

楼主:
file:///D:/%E6%88%91%E7%9A%84%E6%96%87%E6%A1%A3/%E6%A1%8C%E9%9D%A2/1.jpg我买了块stm8s103的学习板,有hex文件,我用st-link v2烧录出现问题,请求高手帮忙解答。提示错误如图片所示

网友(2016-04-24):
不能连接到芯片啊,接线怎么接的

网友A:
学习板的资料应该有接线的资料。
再不行, 可以试试stvp

网友B:
无法连接到芯片,应该接口没有弄对吧。

网友C:
试试能否擦除啊,还要连接后下面会显示设备型号的,如果不行,是不是你这个ST-LINK2只能支持STM32,不支持STM8啊

网友D:
你的目标板上电了吗,连线有没有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