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求助】如何把文件传到ARM里面去

楼主(2016-04-24):
现在有个困恼的东西

就是怎么把我现在有的文件传到ARM中去,不知道可执行文件还有模块怎么传到ARM中去

现在知道的就是 我可以通过虚拟机里的linux编译一个.c成为一个模块,不知道怎么传到ARM中,我可以通过ssh登录到目标板,可是用scp就传不过去,提示
  sh: scp: not found

我又换了方式用nfs,发现建立不了连接,虚拟机能ping通目标板,可是目标板ping不同虚拟机。

网友A:
看你的提示,是没有安装scp。先确认下你的虚拟机是否有安装scp。另外,如果你确认你的板子里面装有scp,也可以通过ssh在板子上执行scp命令将文件从虚拟机拷贝到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提示,是没有安装scp。先确认下你的虚拟机是否有安装scp。另外,如果你确认你的板子里面装有scp,也 ...

目标板怎么装 ssh服务器?

这个就像是在虚拟机上装ssh一样吗?好像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标板怎么装 ssh服务器?

这个就像是在虚拟机上装ssh一样吗?好像不是这样的吧 ...

你能在虚拟机通过ssh登录目标板,说明板子上有sshd。现在你确定你的虚拟机上有scp吗?
通常板子上的软件是自行编译的,从源码编译。常用软件都可以在busybox里面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在虚拟机通过ssh登录目标板,说明板子上有sshd。现在你确定你的虚拟机上有scp吗?
通常板子上的软件 ...

这是虚拟机的反应

而目标板是not f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