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P编译器问题,粗大事了

楼主(2016-04-24):
同样一个程序,在不同的目录下竟然生产的代码大小不一样?第一次发现,咋回事?有知道的大神吗?

目录E:\SX1212_XOR完整V4
  7 223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773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1 331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目录 C:\Documents and Settings\wsl.MICROSOF-3B2960\桌面\SX1212_XOR完整V4
  7 223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965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1 331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readonly  data memory 竟然不一样

网友A:
965-773=192=strlen(“Documents and Settings\wsl.MICROSOF-3B2960\桌面\”)x4

楼主:
引用 网友A:
965-773=192=strlen(“Documents and Settings\wsl.MICROSOF-3B2960\桌面\”)x4

谢谢!它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到readonly data里面,照我的理解 readonly应该是我程序的表格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它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到readonly data里面,照我的理解 readonly应该是我程序的表格啊 ...

目测你这应该是debug版本。带调试信息。

网友B:
编译选项换成release试试呢?是不是一样了。

网友C:
大部分人选择装傻,其实是最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