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 模拟电子分享季】+单电源运放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6-04-24):
如题,在实际当中,根据实际的需要,我们一般会选择单电源方式给运放供电的,虽然按照要求是需要±对称电源对运放进行供电的。设计时,一般的等幅值的负电压不容易得到的,故采用单电源的比较省事的。这里就是给出了一些单电源供电运行的运放的设计实例的,大家参考的了。

楼主:
这个是单电源供电的运放设计及应用分析的,

网友A:
这个看了的,,,对于仪用放大器用于需要对小电平信号直流信号进行放大的场合,他是由减法器拓扑而来的。仪用放大器利用了同相输入端高阻抗的优势。

网友B:
单电源运放的设计我是用的比较多,就是效果V图爱好的,在这的看下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