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想不明白的电路原理

楼主(2016-04-24):
我在优酷网搜索看到几个视频播放,高手们使用了二个罩极电机、二个皮带轮、一个电容【容量多少不知道】、二根线,使二个罩极电机自转自发电,还可以点亮一个灯泡【电压和功率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哦?我好奇的试着看看也制作这样的实验,按照视频的方法这么弄都不成功,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忽略了,我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这些视频都是忽悠人的吗?是不可能成功的吗?我想没有必要的吧!可视频播放真真切切的哦,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不对的地方哦,请高手们指点指点了,谢谢了!!!

网友A:
感应电动机加电容是可以发电的,但必须对电动机送入机械转矩才能够发电。
“二个罩极电机自转自发电,还可以点亮一个灯泡”就是忽悠了,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动机加电容是可以发电的,但必须对电动机送入机械转矩才能够发电。
“二个罩极电机自转自发电,还可 ...

可视频播放真真切切的哦,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不对的地方哦,你说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力,这个在理论上面说得通,而在实际方面没有服力,在地球上有许许多多实际的东西科技理论根本无法去证明他,而他确实存在。在上面二个罩极电机自转视频应该很清楚的,再去点亮一个灯泡是有点忽悠人的,但是没有去**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数哦!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视频播放真真切切的哦,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不对的地方哦,你说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力,这个在理论 ...

把两台罩极电机做到火力发电厂里面的发电机那么大,是不是就可以供十万户家庭用电了?
造两万台罩极电机,是不是就可以供十亿家庭用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视频播放真真切切的哦,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不对的地方哦,你说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力,这个在理论 ...

电影里还有外星人呢,看几遍也没发现不对的地方

网友C:
魔术师的魔术也看不出什么破绽

网友D:
又一个永动机出现了

网友E:
热力学第一定律是能量守恒原理的一种表达方式。一个系统内能的改变等于供给系统的热量减去系统对外环境所作的功。

网友F:
视频地址是啥?观摩观摩。

网友G:
这种帖子我认为是拉低了二姨的智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地址是啥?观摩观摩。

你可以在优酷网里面搜索永动机就可以了

网友H:
呵呵,简单的骗术而已!